[开关电源] 高压地和低压地之间怎么处理

楼主(2017-09-15):
各位大神,有礼了

我的系统功能是大功率拍照用,
主供电24V,通过变压器升压为300V给闪光灯电容充电,
主板是24V转换来的,如图
我现在的设计是在低压地和高压地之间加了个2.2nF的安规电容,
但是,在闪光电容充电的时候还会有干扰到低压部分,
高压地和低压地之间怎么处理好,我在电源这一块还是新手,小生先谢过

网友A:
高压地与低压地一定要连在一起么,要连在一起就在供电部分连接
保证高压产生的电流不流经主板就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