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memory zone tinyram will not be cached due to missing alignment(0x80)

楼主(2017-09-15):
请教各位如何解决?
IAR 6.4工程从debug切换到release,或者从release切换到debug,都会出现这样的提示
也没注意到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这个提示的
而仿真和下载跑程序又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A:
第一次见到这种错误提示。
看看程序里是否有结构体或者位变量定义,没有字或字节对齐

网友B:
只要有报错的就好处理的

网友C:
下载程序没有必要切换吧。

网友C:
这个是针对什么芯片才生成这个错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到这种错误提示。
看看程序里是否有结构体或者位变量定义,没有字或字节对齐 ...

把所有结构体里单字节的变量调了一下。像这样,红色的是插入的,让连续的单字节变量都调整成偶数个数。还是不行。
struct XXX
{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unsinged char c;
unsigned char e;
unsigned short d;
}x;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针对什么芯片才生成这个错误吗?

以前用430F24X也碰到过;现在用的是430FR

网友D:
这个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D:
正常应该是程序没有什么问题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把所有结构体里单字节的变量调了一下。像这样,红色的是插入的,让连续的单字节变量都调整成偶数个数。还 ...

很久没用iar了。能否方便把你的工程传上来看看

网友E:
能够正常运行就行吧。

网友E:
运行的代码都是写入的de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