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dcdc,从1.0V升压至12V,谢谢!

楼主(2017-09-15):
求一款dcdc,从1.0V升压至12V,谢谢!

网友A:
比如LT1308A等,但楼主没有说清楚输入电压范围、输出电流等参数,还是自行去LT、TI等的官网根据自己的需要选型吧,有快速检索工具的。

网友B:
直接1v转12v的没成品,可用2个模块串起来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1v转12v的没成品,可用2个模块串起来用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我手上有几个这样的,非隔离,应该不能串联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有几个这样的,非隔离,应该不能串联

可以的,先从1v升5v,再用5v升12v,只共一根地线

网友D:
TI有 ,可以看一下TPS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