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315M发射电路,求查错,样板调试不通

楼主(2017-09-15):
各位大神,麻烦帮忙看下,此发射电路是315M发射端电路,电路图中电容和电感值不用看,因为是直接拿的别人的元件原封不动移植过去的,主要看下电路图框架是否有错?因为电路是看别人的pcb画出来的原理图,不知是否有线路画的不对?打样的样板一直调试不通,接收端无信号。数据输入用示波器测试是正常的。请问是否是电路图画的有问题?还有pcb天线是否有讲究,是否需要阻抗匹配?我看买的小电路它的天线就是围绕周围走了一圈pcb线。还有三脚贴片晶振是否有方向?图中的电路板是买回来的成品。如果电路图正确,那什么地方容易导致发射无信号呢?或者用示波器测试哪个点可以测试出来排除?

网友A:
量不大就用ic吧,单ic集成编码器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不大就用ic吧,单ic集成编码器的那种,,,

用的就是ic,ic只负责编码输出信号而已,这个调试都正常。发射信号靠的是发射电路,目前卡在发射信号电路了

网友B:
那个应该是声表滤波器吧?去网上找找参考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就是ic,ic只负责编码输出信号而已,这个调试都正常。发射信号靠的是发射电路,目前卡在发射信号电路 ...

你这是编码器加声表三极管,并没有用到射频芯片,,。,我说的ic是由晶体倍频上去的,并且顺便集成编码器,调试简单,输出功率高,电池要求低,频率稳定,,,只是稍微贵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编码器加声表三极管,并没有用到射频芯片,,。,我说的ic是由晶体倍频上去的,并且顺便集成编码器 ...

哎,确实贵点,主要是这个发射电路就这么几个小的电感电容,看起来非常简单,所以还是想用分立元件搞搞看

楼主:
解决了,哎,高频这块好像好少有人了解。

网友C:
把C2另外一端接地,一端接三极管的Q2的B极,   滤波器再串一个电容后,接到Q2的C极,滤波器的另外一端接地。C4,C5都是PF级别的电容,比喻39P, 22P,  C2可以大些,比喻0.22UF,    串联滤波器的电容可以47P

网友C:
就是一个电容三点振荡,滤波器相当于一个高Q值的电感,这里面满足振荡的条件是XC = XL  , 反馈回路是容性阻抗,滤波器和电容串联相当于一个感性阻抗。

网友D:
Q3没有直流工作点。抄板抄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Q3没有直流工作点。抄板抄错了。

确实没有直流工作点,但这是高频,事实证明此电路完全可用哦,电路图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C2另外一端接地,一端接三极管的Q2的B极,   滤波器再串一个电容后,接到Q2的C极,滤波器的另外一端接地 ...

我想知道,天线怎么做才能最优化,是pcb天线,有什么讲究。及时不加天线其实信号也可以发射正常,只是距离比较短

网友E(2017-12-06):
三点式起振电路

网友F:
433M 要使用外接天线的,选的什么IC方案? 如果还没搞定可以将原理图发至nicky@gteray.com 邮箱,我司专业做RF射频方案的,可以帮你看看,公司就叫gteray

网友G(2019-08-04):
最终是什么原因楼主也没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