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大功率的连接器,有没有不错的厂家

楼主(2017-09-15):
大功率的连接器,有没有不错的厂家,插头比较牢固的,能过3A的电流,不要那种大插头,

网友A:
才3A。。。用一般的就可以吧?

网友B:
是啊, 3A 是很普通的, 牢固是关键
可以考虑使用汽车接插件, 不过会贵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啊, 3A 是很普通的, 牢固是关键
可以考虑使用汽车接插件, 不过会贵很多.

看用在哪了?要在飞机上,恐怕汽车上的也不行。

网友B:
传一份厂家的资料吧, 别怪我是广告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3A。。。用一般的就可以吧?

普通的XH2.54-2P的不行,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啊, 3A 是很普通的, 牢固是关键
可以考虑使用汽车接插件, 不过会贵很多.

版主,普通的XH2.54-2P的不行,发热电流过3A至少留余量,选择能过4到5A的电流吧,电源板和控制板连接,插座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一份厂家的资料吧, 别怪我是广告哦

你们也用TE的吗,已经联系TE的代理商,有点慢,在网上找到TE的非常不错的插座,就是供货周期的两周左右,

网友B:
是的, 我们这边也用这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们也用TE的吗,已经联系TE的代理商,有点慢,在网上找到TE的非常不错的插座,就是供货周期的两周左右, ...

两周已经很短了 ,如果是批量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我们这边也用这个

购买渠道有不错的吗,可以私信我,找了郑州的代理商太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购买渠道有不错的吗,可以私信我,找了郑州的代理商太慢了

我们这边用量很大, 所以供应商会提前备货, 不过我懒得去关心渠道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这边用量很大, 所以供应商会提前备货, 不过我懒得去关心渠道的问题

问了TE代理说没有2p座,不应该啊

网友E:
有 有需要的可以联系xai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 有需要的可以联系xai

楼上说的是那个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