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的ADC有没有通道增益?

楼主(2017-09-15):
不知道哪一款新唐的ADC有通道增益?如果没有通道增益,怎么来放大采集信号呢?

网友A:
我司代理新唐产品,可以加我详细探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司代理新唐产品,可以加我详细探讨下

你QQ多少啊?》

网友B:
这个简单,用运放接入就行了

网友C:
应该是没的,TI的最近也才出有这种功能的芯片,比较贵,新唐的还是可以的,你可以通过自己搞个外部的运放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没的,TI的最近也才出有这种功能的芯片,比较贵,新唐的还是可以的,你可以通过自己搞个外部的运放实 ...

用运放的话,成本降不下来哟

网友D:
好多芯片是不带这个的,用外部运放也就是几毛钱的成本。如果内置的单片机估计要贵一块钱。。
一般单片机都是没有的。

网友C:
好像没有,大部分都是没有的,你这个需要干啥用啊,有便宜的运放可以选择。

网友E:
有的,mini57有gpa, 可以使用內部運放到adc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的,mini57有gpa, 可以使用內部運放到adc上面

这个芯片去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多芯片是不带这个的,用外部运放也就是几毛钱的成本。如果内置的单片机估计要贵一块钱。。
一般单片机都 ...

我之前接触过ATMEL的就有

网友F:
可以咨询一下代理。

网友G:
NAU780X 是一个精密低功耗 24 位 ADC ,芯片内附有低噪音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PGA ) 、晶体振荡器和高达 23 位 ENOB 的精密 24 位Σ - Δ ADC 。 NAU780X 提供一个完整的前端解决方案,例如在电子磅秤、应变计以及许多其它高解析、低取样率的应用领域。

网友G:
上面这个就是新唐的产品,具备PGA。。你可以在新唐搜索关键词

网友G:
PGA.搜索关键词PGA。。
NAU开头的系列单片机都有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之前接触过ATMEL的就有

en ,是的,新唐的也有一个系列带,不过不是所有的系列有

网友H:
一般单片机不带这个,可以用一个便宜的运放做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