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030r8的APP跳转到IAP后,中断不能正常产生

楼主(2017-09-15):
IAP跳转APP已经正常,同时app也可以正常运行,但是现在想做这样一个功能,在APP正常运行时,收到上位机的升级命令,自动跳转至IAP程序进行程序更新,但是在跳转之后IAP里面的中断却没有了,有没有遇到此类问题的,怎么解决。

楼主:
现在如果在APP程序需要升级的时候,调用系统软复位函数进入IAP程序也是可以正常产生中断,但这样做违背了只是单纯跳转的初衷,

网友A:
方法多种多样,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收到上位机升级命令后,在内存的某个地址做个标记,然后软件复位,软件复位后执行IAP程序,IAP程序去判断哪个内存有没有标记,有的话就执行程序更新,更新完成后把内存的那个标记清掉。没有的标记的话就正常加载APP程序

网友A:
上面是最简单也是最通用的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多种多样,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收到上位机升级命令后,在内存的某个地址做个标记,然后软件复位,软件 ...

这个就是我2楼说的,这样做是可以正常执行也有中断产生,但是违背了设计的初衷,因为APP程序控制了上位机的电源,如果复位的话会导致上位机也重启,所以此方法不是特别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是最简单也是最通用的做法

不过还是谢谢,有没有其它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