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个led最少要用多少io口

楼主(2017-09-15):
要能单独点亮

网友A:
可以用LED阵列,8×8=64   64个灯需要8+8=16个IO口 另外两个灯加一个IO口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LED阵列,8×8=64   64个灯需要8+8=16个IO口 另外两个灯加一个IO口即可。

还有没有比这个更少的

网友B:
用HEF4096串接,只要4个IO口就可以了

网友C:
用AIP1629/TM1629这类扫描芯片  3线串行接口,还能扫按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AIP1629/TM1629这类扫描芯片  3线串行接口,还能扫按键呢。

扫描芯片很贵吧

网友D:
2个。这么多灯,用i2c的专用芯片更省成本

网友E:
直接驱动时,目前多数MCU可以简单用的最少的IO是12个,为6*6正反连接,6*6*2=72个

我也这么想

网友E:
复杂些的直接驱动,N个IO可以驱动N*(N-1)个;比如8个IO连接如下
没有明确的共用,或说所有的都是共用,驱动有点麻烦
位      段
1        2345678
2        1345678
3        1245678
4        1235678
5        1234678
6        1234578
7        1234568
8        1234567

66个LED可以用9个IO,满值为9*8 = 72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没有比这个更少的

加上3-8译码器,可以用三个IO代替8根线。。。

网友F:
12个io口好像可以控制72个led

网友G:
用74HC595,大概3,4个IO 吧

网友H:
你看下这个有没有用,我用16个端口驱动128个LED

网友I:
1、使用8X8点阵,外加两片锁存器,采用动态扫描的方式,可以实现一到64个灯任意个数亮起来,只需要10条线
2、使用8片锁存器+3-8译码器,可以实现1到64个灯任意个数静态亮起来,只要11条线
锁存器1.2一片,第一种方式总成本2块多钱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用74HC595,大概3,4个IO 吧

不要数据口啊,595三四个IO口实现不了吧

网友J:
一个IO即可。用UART tx发送数据。外加一片单片机,接收数据后点亮66个LED.

网友K:
clk,data,en_OUT.形成菊花连条即可

网友L:
595级联3个

网友M:
3个IO,2片74HC595就可以扫描64个LED(经典的是驱动8个LED数码管)。
要驱动66个LED,就用3片HC595,依旧是3个IO。

我不喜欢HC164,会有“闪烁”,但2个IO就可以了。

网友N:
用595,MCU成本很低的。直接用MCU,这个MCU的成本不低的。端口复用,我们只是理论,实际上连线太复杂。

网友O:
天微芯片

网友P:
用595级联驱动,三个IO口够了,CLK+LE+DATAIN

网友Q:
引用 网友D:
2个。这么多灯,用i2c的专用芯片更省成本

是更省IO吧,外心片要钱的

网友R:
引用 楼主:
还有没有比这个更少的

1.   16个+2个=18个IO口不是最少。可以用LED阵列,8×9=72>66个灯。因此8+9=17个IO口就够了。
2.   如果采用译码器并锁存16个IO口可以组成256*256 = 65536 个LED。

3.   如果采用串口方式输出数据, 1个MCU出脚,可以控制的LED数几乎无限制。例如:液晶串口屏可以1920X1080或更高;而且还是三彩色。

网友S:
推荐你使用W2812B,接多少看心情喽

网友T:
去查查LED点阵驱动的相关资料。

网友U:
引用 网友B:
用HEF4096串接,只要4个IO口就可以了

这样做稳定吗?成本了。

网友V:
3个 就行了使用595

网友W:
单片机的话9个IO就行。

网友X:
3个IO口搞定,TM1628

网友X:
引用 网友I:
1、使用8X8点阵,外加两片锁存器,采用动态扫描的方式,可以实现一到64个灯任意个数亮起来,只需要10条线
2 ...

TM1628 ,最多6毛,比你这个好多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X:
TM1628 ,最多6毛,比你这个好多了;

TM1628, 管脚多。改HT1621更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X:
TM1628 ,最多6毛,比你这个好多了;

并口数据传输比较快,尤其是动态刷新的时候

网友X:
引用 网友R:
TM1628, 管脚多。改HT1621更好。

烙铁,1621是LCD的,搞清了了???

网友X:
引用 网友I:
并口数据传输比较快,尤其是动态刷新的时候

速度,一般你更新速度要多快,难道要刷的眼镜都看不清显示??

网友R:
引用 网友X:
烙铁,1621是LCD的,搞清了了???

搞错了。TM1628不是HT1628.

网友Y:
理论上最少可以只用1根线,但最佳性价比的方法是用串入并出移位寄存器,如74HC595,三根线即可。

网友I:
引用 网友X:
速度,一般你更新速度要多快,难道要刷的眼镜都看不清显示??

你自己算算66个灯刷一遍需要多少时间,楼主也没讲是否需要用这66个灯来显示特殊的图形,如果要刷动画,一秒接近20帧能达到吗?

网友X:
引用 网友R:
搞错了。TM1628不是HT1628.

欢迎使用

网友Z:
mbi5025 一个clk 一个data 一个输出使能 三线即可

网友AA(2018-08-03):
可以试试I2C 接口的专用芯片,性价比更高

网友AB:
595只需要三个

网友AC:
支持74HC595级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