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工具] NV32F100x 开发引导及注意事项

楼主(2017-09-15):
1. 关于NV32F100x的相关资料:例程包、原理图、及开发相关资料见论坛-资料工具/demo例程版块、官网www.navota.com及QQ群123763203
    建议参阅《NVF32F100_参考手册》、《NV32F100_用户手册》以及“库函数中文说明”。

2. 关于NMI引脚(对应PB4)
    NMI引脚又称不可屏蔽中断引脚,低电平有效。开发布板过程中,需留意此引脚,建议外接4.7KΩ-10KΩ的上拉电阻。尽管在初始化过程后可以禁用NMI,但是在上电复位前,检测到该脚为低电平,就会进入NMI的中断程序。

3. 关于倍频系数
    当前版本的默认倍频系数为1280,不可选其它。下一版本NV32F101x增加1024与其它系数,当前版本的时钟计算请参照库函数中文说明-《系统初始化说明》及《内部时钟管理》。
    E.g:FEE模式,外部10M晶振,先分频256,再倍频1280 ,得到主频=10000000/256*1280 = 50000000

4. 关于用户使用库函数ETM_SetETMEnhance();这个函数,为什么使用ETM2可以,而使用ETM1不行?
    当前版本ETM0,1是基础型,ETM2是增强型(寄存器较0,1多)。访问不存在的寄存器地址会导致硬故障,该函数为使能ETM2_MODE_ETMEN位,而ETM0,1无该寄存器。
    ETM0寄存器有效地址为0x40038000-0x40038018(2通道)
    ETM1寄存器有效地址为0x40039000-0x40039018(2通道)
    ETM2寄存器有效地址为0x4003A000-0x4003A098(6通道)
    详细的寄存器说明请参照《NV32F100x-参考手册》-ETM模块

5. 关于内部上拉电阻的问题
    内部上拉电阻40-60K,如果需要强上拉,可以外接。上拉电阻在端口作为输入时有效,输出无效,配置上拉电阻寄存器:PORT_PUEH/PORT_PUEL

6. 关于芯片无法 正常下载的现象
    首先查看电源和地是否短路,排除这些因素外,尝试识别内核并解锁,详细信息查阅NV32解锁教程(需要使用JLINK)。MCU进入低功耗模式后也会导致无法下载。

7. 时钟校准
  芯片出厂时主频校准至48M,但是建议使用主频批量使用在40M范围内(联系管理员),详细的时钟管理请见《内部时钟管理》。

8. 关于TSSOP20的两个版本
    使用20脚时应该注意版本,一种为有晶振版本,其12、13脚为PB6、PB7;一种为无晶振版本,编号为NV32F100xT20B,其12、13脚为PH0、PH1。详细说明请见《NV32F100_用户手册》。

9. 关于开漏引脚PA2、PA3
   该引脚为真开漏引脚(true open-drain I/O),该引脚上复用UART0需外部接上拉电阻进行数据传输,注:UART0也可复用到PB0、PB1引脚上(无须接外部上拉)。

10.关于ETM模块的时钟问题
    ETM时钟可选外接时钟、总线时钟以及固定频率时钟(ICSFFCLK)。

11.关于NV32的IO驱动能力
   外接强电流外设,应当做好隔离保护电路。 IO口的正常驱动能力为3ma(3.3V),高驱动口为6ma(5V)大电流引脚8个20ma(需要手动开启,配置寄存器请见PORT_HDRVE)。

12.关于FLASH命令加载函数EFM_LaunchCMD(uint32_t EFM_CMD);
    该函数需要放置在SRAM中运行,在IAR开发环境中使用__ramfunc,在keil中选定flash.c右击-Options-Memory Assignment-Code/Const-IRAM1

13.关于DEM0板上接PH2上的LED灯一直亮的问题
   默认状态下PH2上接总线时钟输出,可在系统选项寄存器(SIM_SOPT)中配置。库函数中具体操作请参考库函数中文说明系统初始化部分。

14.DEMO板上部分引脚接有电容使用时需注意。

持续更新。。。欢迎补充

网友A:
这才是干货,欢迎持续更新。

网友B(2017-10-25):
默认状态下PH2上接总线时钟输出,应该默认下做IO输出才是好的。

网友C:
NMI引脚为什么要加上拉电阻呢,奇怪。。。

网友D:
支持下,希望继续更新ing。。。

网友D:
引用 网友C:
NMI引脚为什么要加上拉电阻呢,奇怪。。。

和内部的设计有关了,不用纠结这个问题,按照官方否认指导使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