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道题几人能答对,

楼主(2017-09-15):
有一电路黑盒,黑盒中只有电阻和二极管两种元件,一恒压源施加在黑盒两端,问:若将黑盒中某一只电阻阻值减小,流过黑盒的总电流将如何变化?

为了避免歧义,现补充约束条件如下:

1、电阻和二极管就是市面上能买到的最常用的固定电阻器和整流用晶体二极管;

2、不考虑以下问题:温度、湿度、器件失效、虚焊、接触不良、*敏电阻、*敏二极管、稳压管、触发二极管、非线性电阻、0电压恒压源、交流恒压源、噪声、外部电磁/机械干扰。

单选投票, 共有 60 人参与投票

网友A:
抢个沙发 美滋滋

网友B:
这道题太无聊了,都别答了
电阻减小,电流增大,再大二极管烧短路了,电流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道题太无聊了,都别答了
电阻减小,电流增大,再大二极管烧短路了,电流下降 ...

不考虑烧坏的情况,

不考虑烧坏的情况,答案只能是2.

网友C:
假如
电压无穷小,
电阻无穷大呢 ??
又或者电池的电压远少于二极管的阀值电压呢 ??

这种问题,确实无聊

网友D:
黑盒中是什么都已经知道了 干嘛还叫黑盒

网友D:
您相要讨论的是什么 可能大家都误解您的意思了

网友E:
二极管反向呢

网友F:
黑盒中只有电阻和二极管两种元件
LZ问的这个问题主要是考大家对二极管电流与电压的变化关系吧.
黑盒元件有两种,但并不知道接法.两种元件可能串联可能并联.但LZ明确元件不可能烧.
1\串联,二极管正接,这个明显电流增大.
2\串联,二极管反接不达到齐纳击穿,考虑漏电流的情况下,电流增大,不考虑的话,电流应该不变.
3\串联,二极管反接达到齐纳击穿,电阻变小电流变大,可能有人会说二极管的电压会升高抵消,但是不要忘了,电流不增大的情况下二极管电压不可能升高.
4\并联,这个明显增大.
5\多元件并接,我认为只能增大了,除非那个电阻至少有一个脚没有接进电路,或参考情况2.
6\考虑二极管和电阻被加热了,应该电流先是变大,之后那就什么情况都有点可能了.

网友G:
楼主的题设条件太不严谨了。

网友G:
算了,一棍子把楼主的题目打翻吧:给个电路,一普通电阻串一正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再串一二极管,二极管正偏,整个电路放在绝热环境中,但对外界的热阻极高或可控。减小普通电阻的阻值,在一定范围内,试问该电路的电流将如何变化?事实将是3,由热阻决定。而且楼主没有规定元件必须接在回路中,那么即使不考虑环境问题即电路对外界的热阻为0,那不在回路中的电阻对电流无任何影响。还有,二极管没有规定接在电路中与电源的相对极性,如果再用光敏二极管呢,把电路放在室外,专等某种光照条件下去改变电阻阻值又会如何呢?电阻、二极管的种类可不少啊。
没有约束条件的题目没有意义。

网友H:
不管什么情况选3对了啊,答案包含了各种可能。

网友I:
楼主应该是想拿串联、并联、正接、反接的方法忽悠大家,可是楼主又忽略了漏电流,

然后说不定楼主又直接把电阻和二极管扔进盒子连接线都不接,
又或者把盒子输入两端短路…

网友J:
二极管正偏:减小电阻会增大电流;
二极管反偏:减小电阻不会改变电流。

楼主所举例子中应该不会涉及到温度系数的之类的,可用理想模型。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假如
电压无穷小,
电阻无穷大呢 ??

二极管真的有“阀值”(阈值)吗?

楼主:
为了避免歧义,现补充约束条件如下:

1、电阻和二极管就是市面上能买到的最常用的固定电阻器和整流用晶体二极管;

2、不考虑以下问题:温度、湿度、器件失效、虚焊、接触不良、*敏电阻、*敏二极管、稳压管、触发二极管、非线性电阻、0电压恒压源、交流恒压源、噪声、外部电磁/机械干扰。

3. 黑盒中不存在电阻、二极管两端开路不连接或者两端互连短路情况。即:电阻、二极管两个出脚总是与其他电阻或二极管相联或接入黑盒出线端。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了避免歧义,现补充约束条件如下:

1、电阻和二极管就是市面上能买到的最常用的固定电阻器和整流用晶体 ...

所有二极管达到齐纳击穿电压都会稳压...

网友K:
非理想器件,猜1
理想器件,猜2
脑筋急转弯,猜3

敏洪童鞋教导我们说,考脱福就是要会猜题,要会揣度出题者的心理,一阶阴貌猜3,二阶阴貌则兵不厌诈猜2,就像曹操选走华容道一样。

网友L:
审错题了,应该是2

楼主:
@xmar 点评不方便回复,

你说的第3点可以加,也可以不加,因为加不加都不影响最终的答案,

其实第1点和第2点也可以不加的,因为也不影响最终答案,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开始没有补充“约束条件”的原因,

但是为了方便大家集中注意力,还是加上,

这个题不是什么脑经急转弯,不会挖坑让大家跳,各位尽管把注意力集中在电路拓扑上,过几天我将公布答案,

网友M:
这个,可不是“拓扑”,而是二极管的非线性导致的某种“有源”特性。

网友M:
用稳压管更明显。

网友N:
引用 网友D:
黑盒中是什么都已经知道了 干嘛还叫黑盒

只知道有什么东西,但不知道数量及怎么连接的也叫黑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