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 使用模拟开关芯片实现锁相放大器问题

楼主(2017-09-15):
最近研究一款使用模拟开关芯片来实现的锁相放大电路,其中,对于使用方波参考信号,将采集到的同频同相的正弦波信号的负半周翻转到横轴上方,实现滤波干扰信号的方式。请问,将负半周翻转到横轴上方怎么就实现了信号锁相滤波了? 这干扰信号也没见滤除,只是观察到了影响而已。 附一个网上的类似的参考图如下:

网友A:
百度“锁相放大器”,有详细解释。要看LPF。实际用了就知道,锁相放大器滤除噪声很强大。

楼主:
提这个问题之前早在百度查过很多资料了,如果彻底弄明白了谁还来这里问。
锁相放大器有数字锁相放大器和模拟锁相放大器之分,主要区别在于:数字锁相放大器采用DSP算法对待测信号和参考信号做模拟乘法运算,然后使用低通滤波器对不相干信号滤波(当然还包括一系列的陷波、抗混叠滤波、幅度放大、AD、DA等等)。模拟锁相放大器所了解的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使用模拟乘法器对输入信号和参考信号(同频同相)相成,然后使用低通滤波器对不相干信号滤波(和频分量);另一种是在同频同相的参考信号的控制下,使用模拟开关芯片对待测信号进行的正负半周控制,将负半周翻转到横轴上方,利用“对称性”滤除偶次谐波和若干奇次谐波。就是这个偶次谐波和若干奇次谐波是怎么滤除的,或者说翻转对称后如何使用后面的低通滤波器滤除的,原理是什么呢?

楼主:
这个“对称性”起的什么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对称性”起的什么作用?

如果你的数学没有困难,那么将输入写成基频与高次谐波叠加的形式,再写出方波的函数表达式,将它与输入相乘就可以知道结果。
如果你的数学有困难,那么建议你在首帖的图中,在被测量的正弦波图上自己画上其二次谐波、三次谐波......,然后画出相应的PSD输出,也能知道结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对称性”起的什么作用?

严格地说,“对称性”这个词是有问题的,应该是“相关性”

支持,被调制信号跟参考信号比,会带来相位误差,通过二路正交检波,可消除这个相位误差。

网友C(2020-02-21):
设输入信号为:us(t) = A * cos(ω)设参考信号为:us(t) = cos(ω + θ)
θ 是两者间的相位差。

则使用单一参考相乘时,us(t) * ur(t) ,得:
0.5*A*cos(θ) + 0.5*A*cos(2ω + θ)
滤掉交流成分后,得到 k*A*cos(θ)

如何去掉相位差 θ 的影响 ?

做正交分解即可:
(1)、us(t) * e^( j ω t )
(2)、对上述结果积分(复频域)

操作:
(1)、参考  0 度乘:ui(t) = us(t) * cos(ωt+θ) ,          滤波后得到:k*A* cos(θ)
(2)、参考 90 度乘:uq(t) = us(t) * cos(ωt+θ + π/2),滤波后得到:k*A* sin(θ)
(3)、对两个结果:分别平方、求和,再开方:
平方再求和:(k*A*cos(θ))^2 + (k*A*sin(θ))^2
(k*A)^2 * ( cos(θ)^2 + sin(θ)^2 )
得到:(k * A)^2  (摆脱了 θ)( 三角函数:cos(θ)^2 + sin(θ)^2 = 1 )

开方,得:k *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