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m051代码自动生成工具

楼主(2017-09-15):
那位有m051代码自动生成工具单机版啊,最近用新唐单片机,哪都找不到这个工具啊,之前还可以用网页版的,现在没有了啊!

网友A:
为什么用新唐呢   松翰 义隆 飞凌 封驰   上海芯圣 哪点不好  QQ1449251178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新唐呢   松翰 义隆 飞凌 封驰   上海芯圣 哪点不好  QQ1449251178

因为新唐性价比高,好用啊。

网友B:
有离线版的,等我去找找给你发来。

网友B:
NuTool
文件名称
说明
版本
更新
NuTool-PinConfig_Rev.1.10.0000 修订记录
提供开发初期选择通用管脚(GPIO)功能的规划工具,适用于所有NuMicro®家族单片机。
V1.10.0000
2017-8-3
NuTool-PinView_V2.02.6629 修订记录
NuTool-PinView是一个可视化的管脚状态检视工具。在程序运行或调试时,能直观地显示管脚IO状态,并能对一些常见的管脚设定错误给出警告。
V2.02.6629
2017-6-26
Nu-Link_Command_Tool_V2.02.6629 修订记录
Nu-Link Command Tool 是一个通过Nu-Link访问NuMicro®家族单片机的Win32控制面板应用程序。用户可以擦除,编程和转储数据,并创建自己定制的闪存编程工具。
V2.02.6629
2017-6-26
NuTool-ClockConfig_V1.00.0007 修订记录
提供开发初期各模组时钟频率的规划工具,适用于所有NuMicro®家族单片机。
V1.00.0007
2016-10-26

网友B:
或者到这个网页最下面找
http://www.nuvoton.com.cn/hq/support/tool-and-software/software/?__locale=zh

网友C:
对,新唐这个工具不错

楼主(2017-11-02):
引用 网友B:
或者到这个网页最下面找
http://www.nuvoton.com.cn/hq/support/tool-and-software/software/?__locale=zh ...

不是这个啊,是这个啊,https://bbs.21ic.com/icview-589845-1-1.html,但是这个已经下不下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啊,是这个啊,https://bbs.21ic.com/icview-589845-1-1.html,但是这个已经下不下来了。 ...

还真是,不行了,没有了。。

网友D:
目前官方只有管脚配置工具。

网友E:
现在有那个库函数可以参考,不用再用这个工具配置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