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脉冲放大器反馈电路,欢迎进入交流!!!1

楼主(2017-09-15):
电路图见图片和附件,这个是一个用MCU单片机驱动的正激单管脉冲放大器的反馈部分(工作频率不超过50K),功率管没有散热片,估计工作在ZVS或者ZCS,估计这部分反馈电路是用来给单片机调整驱动相位实现ZVS或ZCS驱动。对于这个电路有点疑问请教一下各位:
1:既然是比较器,看电路的负反馈接法工作在放大4倍左右,为什么不设计在开环状态?设计在4倍左右对相位或者延时有什么影响?
2:貌似一个加法器的作用(把驱动信号跟反馈信号相加),单片机如何判断实现了ZVS驱动,如果要实现ZVS,希望给个实现思路。还有Q8的C极没有接电源,那只能在脉冲的正半周工作,不知道这样工作是否可行?

网友A:
你的问题问得很细, 比较器, 难以获得稳定的增益的.
得看你的电路的功能要求来分析了.

网友B:
图中未标注出变压器同名端,无法判断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
比较器和放大器工作状态不同,估计楼主电路是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问得很细, 比较器, 难以获得稳定的增益的.
得看你的电路的功能要求来分析了.
...

这个不是作为普通意义的正负反馈,而是取负载的脉冲跟单片机输出的驱动脉冲实现比较,实现驱动脉冲相位调整。当然也可以理解为相位负反馈。具体怎么比较来实现的调整可否探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未标注出变压器同名端,无法判断是正反馈还是负反馈。
比较器和放大器工作状态不同,估计楼主电路是正 ...

这个不是作为普通意义的正负反馈,而是取负载的脉冲跟单片机输出的驱动脉冲实现比较,实现驱动脉冲相位调整。当然也可以理解为相位负反馈(相位偏差大了就往小调)。

网友C:
好像没有单纯的ZVS ZCS吧 都是交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作为普通意义的正负反馈,而是取负载的脉冲跟单片机输出的驱动脉冲实现比较,实现驱动脉冲相位调 ...

没有详细完整的电原理图,很难分析。
另外,你说“取负载的脉冲跟单片机输出的驱动脉冲实现比较,实现驱动脉冲相位调整”,那么很可能还需要单片机的源程序才能够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没有单纯的ZVS ZCS吧 都是交叉的

是的,我说的是zvs或者zcs其中一种驱动,不是zvs和z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