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rgo中Via类表示的是什么

楼主(2017-09-15):
Via类下属的top、bottom等子类,分别代表的是什么元素?

我以为是通孔类焊盘的钻孔,但好像不对。那么请问这些via的子类分别代表的是什么呢?
另外,通孔类焊盘的钻孔是在哪一层里呢

楼主:
你好,那么如何才能查看通孔类pad的钻孔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那么如何才能查看通孔类pad的钻孔呢

通孔类焊盘属性在Pin设置

楼主:
感谢几位的回复,我找到答案了。在这个窗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