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67 SDIO 4bit +DMA 写速率差不多这样吗?

楼主(2017-09-15):
程序基于STM32Cube7 V1.7.0,测试效果最该大概13KB 4ms左右也就差不多3.2MB/s左右,但是每次写入时间也不稳定。不知道什么情况,应该还是DMA还没处理好

网友A(2023-01-12):
有可能是使用HAL导致的,这样会占用一些程序运行时间

网友B:
按理来说DMA应该很稳的才对的

网友C:
你试试用库函数或者寄存器写一下呢?

网友D:
你可以仿真跟踪一下看看,到底是哪里没处理好

网友E:
给我的感觉就是HAL库冗余太多了

网友F:
这速度还挺快啊,是不

网友G:
看你的截图属实速度不是很稳啊,很跳

网友H:
是不是跟存储器有关系呢,也许MCU的问题不大

网友I:
正常的速度是多少啊?

网友J:
可以看看数据手册,看看DMA怎么优化比较合理

网友K:
可以试试用寄存器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