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vd+cosmic,建立工程不选择mcu,请各位老师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2017-09-15):
先装stvd,再装cosmic(21ic**版),建立工程时,选择mcu的对话框是灰色的,没有列出stm的cpu,如图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1505476907(1).png

楼主:
不会发图片

楼主:
各位老师给看看,哪里安装的不对

网友A:
是不是少安装了插件?

楼主:
一样的安装,在win7上用的好好的,在这xp系统上却出现了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样的安装,在win7上用的好好的,在这xp系统上却出现了这个问题

居然退回xp版本了,太古老了,姑且可以称之为兼容问题吧。

楼主:
谢谢一路向北lmxyz549040622两位老师的回复,xp不敢用了,还是用win7吧

网友C:
我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的是WIN8.1的系统

网友D(2019-09-30):
我的是win7 64位版本,之前用的一直是好好的,现在也是遇到这种情况了。建立workspace,project,到选择mcu的时候就是灰色的,选择不了,打开之前的工程,能打开,能编译,但在settings里选mcu selection选项卡时也是灰色的。
卸载软件,再重新安装,stvd和cosmic都重新安装过了,还是一样的。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只是怀疑360安全卫士自动清垃圾文件的时候是不是误删了什么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