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输入电压0-1V,运放后变为正负5V

楼主(2017-09-15):
输入电压0-1V,运放后变为正负5V,正负5V再转为0-3V。求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
最好给我一个电路图,我需要焊这样一个板子。新人多多关照。谢谢

网友A:
令R1=R3, R2=R4,则vo=(vip-vim)*R2/R1。
若需要0~1V变为-5~+5V,则R2/R1=10,vip接0~1V,vim=0.5V。
或者vim接地,R4由接地改为接-5V。

若运放输入输出不是轨到轨,注意电源电压要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令R1=R3, R2=R4,则vo=(vip-vim)*R2/R1。
若需要0~1V变为-5~+5V,则R2/R1=10,vip接0~1V,vim=0.5V。
或 ...

感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令R1=R3, R2=R4,则vo=(vip-vim)*R2/R1。
若需要0~1V变为-5~+5V,则R2/R1=10,vip接0~1V,vim=0.5V。
或 ...

芯片的选择能推荐一下嘛

网友B:
为什么要那么多转换呢中间

网友C:
选择芯片, 还得看你的电路要求呢, 比如变换精度, 电源电压, 驱动负载, 信号频率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择芯片, 还得看你的电路要求呢, 比如变换精度, 电源电压, 驱动负载, 信号频率等. ...

哦哦哦谢谢

网友D(2017-11-05):
由0~1V直接转换成0~3v不就可以了吗?转换的越多  引入的噪声也多啊

网友E:
芯片怎么选择啊

网友F:
这种运放必须要是支持双电源供电,最好是轨对轨输出的。

网友G(2022-03-03):
为什么图片一直在转圈圈,就是看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