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手机充电器

楼主(2017-09-15):
要求
220V  50Hz  交流通过变压器 滤波器 整流器 稳压器 输出5V

网友A:
= = 直流稳压电源

网友B:
网上有很多这类方案,楼主可以参考

网友C:
看样子是学生做作业吧,最简单的三端稳压器或晶体管串联稳压,教材上都有。

楼主:
就是作业  几个东西拼一起的  mulitsim的电路仿真图
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是学生做作业吧,最简单的三端稳压器或晶体管串联稳压,教材上都有。 ...

三端稳压器怎么弄 电路图 是什么样子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很多这类方案,楼主可以参考

找不到想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端稳压器怎么弄 电路图 是什么样子的  谢谢

好好看教材和器件手册。

楼主:
mulistim  仿真 谁会啊做出来  +V给红包

网友D:
印象中模电书最后就是这样的拓扑结构。
用个变压器变成ac10v左右,然后桥堆,变成dc14v左右,接下来三端稳压。
不过你给手机充电,电流估计得大点,三端稳压可能效率低,那就dcdc吧。
dcdc有好几种拓扑,选一个简单的,或者直接ic+lc吧,更简单。
最后,祝好运。

网友E:
手机电池充电的电压一般是4.2V

网友F(2017-11-02):
网上找现成的图啊 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