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请教stm32cubemx中的debug serial wire选项问题

楼主(2017-09-15):
在stm32cubemx中的debug serial wire选项,如下
问题:
这个debug serial wire没有选中情况下,为什么代码也可以下载?还有选中和没选中代码为什么都一样,到底差别在哪里?是设置差别话在哪里查看差别?用MDK编译器。

网友A:
因为 MCU 复位条件下, JTAG 引脚是默认调试功能, 所以还可以下载. 但调试就未必了.
所以应该要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 MCU 复位条件下, JTAG 引脚是默认调试功能, 所以还可以下载. 但调试就未必了.
所以应该要选 ...

你好,选择了和不选择最终生成的项目差别在哪里?目前在代码里面没看到差别

网友A:
这里没有区别, 但SWD 引脚可以配置为 IO 口而没有错误警告, 这就可能会被配置 IO 口而不能调试了

楼主:
但是stm32l0系列复位后是pa13  pa14。不是默认swd口,所以很奇怪在cubemx中没选中也能下载是不能调试。而选中和没选中又看不出生成的工程差别在哪里?即使有能调试与不能调试差别那在工程里面肯定有不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没有区别, 但SWD 引脚可以配置为 IO 口而没有错误警告, 这就可能会被配置 IO 口而不能调试了 ...

但是stm32l0系列复位后是pa13  pa14。不是默认swd口,所以很奇怪在cubemx中没选中也能下载是不能调试。而选中和没选中又看不出生成的工程差别在哪里?即使有能调试与不能调试差别那在工程里面肯定有不同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stm32l0系列复位后是pa13  pa14。不是默认swd口,所以很奇怪在cubemx中没选中也能下载是不能调试。而 ...

选中和没有选中工程里面是有差别的,你可以去stm32f0xx_hal_msp.c里面看看HAL_MspInit()函数,就会发现区别的。

网友C:
默认值是禁用。第一次可以下载,以后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默认值是禁用。第一次可以下载,以后就不行了。

验证可以一直下载重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验证可以一直下载重复

哦。。。有复位线的吧。
如果复位不连就下不了了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有复位线的吧。
如果复位不连就下不了了好像。

复位不连也是可以重复下载,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中和没有选中工程里面是有差别的,你可以去stm32f0xx_hal_msp.c里面看看HAL_MspInit()函数,就会发现区 ...

查看了,没有差别

网友D:
默认值是禁用

网友E:
选中是为了(1)占位,防止其他外设用这俩IO(2)设置未用PIN为analog时略过这俩pin,避免设置后无法下载和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