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低电平却有3v左右

楼主(2017-09-15):
为什么我的红外接收头的out引脚,输出的低电平却有3v左右?

网友A:
换了个接收头试试也不行吗??

网友B:
电源之类的引脚是怎么接的啊?

网友C:
电源引脚我是直接接到5v的,GND引脚接地,out连到负极

网友D:
你是用万用表测的平均电压还是用示波器看的波形?

网友E:
这里TS端是有一个电压范围的,直接拉到地可能导致工作不正常。

网友F:
正常低电平电压都是0.5v。

网友G:
你这个电路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H:
看一下你的原理图设计 确认已经接收到信号了吗

网友I:
如果是3.3V,这个电压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J:
3v绝对是高电平了,电路怎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