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简单的二线通讯及供电

楼主(2017-09-16):
最近有个产品,一个手柄上有两个按键需要检测,但手柄到主板连线较长,所以准备在手柄上增加一个MCU,检测两个按键并通过编码形式发回主板。线的数量需要尽量少,网上大概看过一点MBUS之类,好像电路有点麻烦。
自己想了一个电路,大家帮忙拍砖,看看是否可以实现,我的电路基础比较差,请多多指教。
右边MCU负责检测两个按键,通过拉低电源来实现发送,具体怎么格式还没想好。

楼主:
没有人可以支支招么,二姨家的大婶都跑哪里去了?

网友A:
楼主电路可以是可以,但储能电容需要加大,且主机IO最好为推挽输出型,否则从机充电太慢。不过,仅两个按钮下,无必要用MCU,用电阻分压即可。就算你的按钮线长达几百米、几千米,那用电流环更佳,还是不必使用MCU。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人可以支支招么,二姨家的大婶都跑哪里去了?

都得时刻在线为你服务?

网友B:
可以用无线呀

网友C:
两个按键接二极管后,背对背接,引出2条线。
接出的2条线,接到mcu的两个IO。
软件上依次把2个IO拉低,看另外一个IO是否被拉低。
更多的按键,就要采用电阻了

网友D:
MCU两个IO,分别接上拉电阻,电阻300欧姆之内,然后这两个IO通过引线接到两个按键,几十米距离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得时刻在线为你服务?

前辈息怒,我这是想搞点人气。可能文字看不出我的语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路可以是可以,但储能电容需要加大,且主机IO最好为推挽输出型,否则从机充电太慢。不过,仅两个按钮 ...

线只有1.6米,我本来设计的是AD按键,客人有个技术总监,指定让用MCU,说通讯可靠,我说AD方案可以测试一下,确实不妥咱再改,人家都不搭理了

楼主:
开脑洞了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MCU两个IO,分别接上拉电阻,电阻300欧姆之内,然后这两个IO通过引线接到两个按键,几十米距离不成问题。 ...

总共两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按键接二极管后,背对背接,引出2条线。
接出的2条线,接到mcu的两个IO。
软件上依次把2个IO拉低,看另 ...

我感觉老大你这个好,就这么干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辈息怒,我这是想搞点人气。可能文字看不出我的语气。

请注意选择合适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只有1.6米,我本来设计的是AD按键,客人有个技术总监,指定让用MCU,说通讯可靠,我说AD方案可以测试一 ...

多沟通吧。

网友E:
1.6m长距离中,是否压降,干扰,用二极管方式,建议还是提高一下电压,免得量产有不良品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注意选择合适的方法。

了解

用powerbus

网友F(2020-01-09):
实践出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