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PS2接口 emc不过的问题

楼主(2017-09-16):
仪器用个PS2接口,最近在测静电发现很容易死机,电路如图,用了很多方法还是不行:
1、去掉2个磁珠FB2,5,打静电还是死机
2、ps2口下的clk和dat信号脚单独增加esd ,还是死机

网友A:
外围如果不包地,打静电肯定是死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围如果不包地,打静电肯定是死机的。

已经对地敷铜,为了方便看布线隐藏了敷铜

网友B:
打哪里死机啊

楼主:
直接对PS2口打静电死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外围如果不包地,打静电肯定是死机的。

跟地间加ESD器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直接对PS2口打静电死机

你看放电是放在GND上还是放在了信号脚上,如果放在GND上死机的,就比较难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放电是放在GND上还是放在了信号脚上,如果放在GND上死机的,就比较难办了 ...

是放在信号脚上死机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放在信号脚上死机的

就近对GND加TV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地间加ESD器件吗?

加过了 还是死机

网友A:
有加磁珠吗(串联)。

网友C:
PCB再优化一下,ESD尽量近并放在打静电接触的那一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加磁珠吗(串联)。

如图加了磁珠的,还是死机
如果把磁珠去掉打静电,也会死机

网友D: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电路不能有静电干扰,不然就死机了,期待解决方法。

网友E(2021-11-24):
1.TVS布局不合理,泄放路径太远;

网友E:
2.要有完整的地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