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上的Linux系统挂载SD卡失败原因分析

楼主(2017-09-16):
虚拟机上的Linux系统挂载SD卡失败原因分析

虚拟机上安装Linux系统后,相信很多人都碰到过在Linux系统中SD卡或U盘不能正常读取的状况。这里整理了一些常见的解决方法:
1. 如果在Windows下也不能读取到SD卡,则说明Windows系统的USB驱动异常或SD卡有问题
解决办法:重装Windows系统的USB驱动
2. 如果在Windows下可以正常挂载SD卡,但是在VM虚拟机软件的菜单栏“虚拟机”的下拉框中“可移动设备”里找不到对应的SD设备,更多信息学习交流卢工3311615775,则说明是VM虚拟机软件的问题
原因分析:这种情况通常是由杀毒软件终止了VM软件的USB服务造成的,或者是USB端口不兼容。
解决办法:
        1)在VM软件菜单栏“虚拟机”选项的下拉框“设置”中,找到USB控制器,把USB兼容性修改为USB2.0(USB端口向上兼容)
        2)打开Windows系统的设备管理器,选择服务选项,在里面找到VMUSBserver,重新启动服务
        3)关闭重启VM软件,再次查看SD卡是否读取成功
3. 如果VM虚拟机软件的可移动设备中能够显示SD卡挂载成功,但是在Linux系统中读取不到SD卡,这种情况问题就出在Linux系统中
原因1:VMtools工具安装失败导致Linux系统读取不到SD卡,这时可以尝试重装VMtools工具
原因2:Linux系统安装不完善,导致其中SD卡相关驱动找不到。
    解决办法:
        1)终端输入 fdisk  -l  /dev/sd*   查看SD卡是否存在,若存在
        2)终端输入 lsmod  查看USB-storage  sd_mod   scsi_mod  是否存在 ,若不存在
        3)终端输入 modprobe  [module] 把对应驱动模块加载进去
        4)终端输入 mount  -t vfat  /dev/sdb  /mnt/usb  挂载上SD卡驱动,这样就可以正常读取SD卡了。(/mnt/usb 目录若不存在,手动创建一个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