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0 蓝牙协议栈里面消息指针强制转换后减1问题

楼主(2017-09-16):
CC2540 蓝牙协议栈里面消息指针

ptr_msg = (keyChange_t *)osal_msg_allocate( sizeof(keyChange_t) ); // 分配一个信息内存

    if ( ptr_msg )  /*  获取内存成功,初始化结构体   */
    {
      ptr_msg->hdr.event = KEY_CHANGE;
      ptr_msg->state = state;
      ptr_msg->keys = keys;

      osal_msg_send( registeredKeysTaskID, (uint8 *)ptr_msg ); // 发送消息
    }

后面有个 // Add message to end of queue
    OSAL_MSG_NEXT( list ) = msg_ptr;
这个宏定义
#define OSAL_MSG_NEXT(msg_ptr)      ((osal_msg_hdr_t *) (msg_ptr)- 1)->next

为什么是要减 1 , 下一个消息指针就是next指向的单元就是了,为什么要减1 ?
我在VC++6.0上试过指针的强制转换,指向的地址是以被转换的类型指向的地址作为首地址的,而这里不一样,看TI的协议栈内存分配看了很久看不懂,不知道这里是怎么分配的
哪位朋友知道呢?

楼主:
typedef struct
{

  void   *next;
  uint16 len;
  uint8  dest_id;

} osal_msg_hdr_t;      // 消息处理块

uint8_t  *msg_ptr   // 这个是消息指针

网友A:
这个是源代码里面的吗?

网友A:
是不是在读取数据之后,地址自动加一,所以访问上一个数据只能减去一?

楼主:
TI蓝牙协议栈里面好几个这样定义的宏,都是要减1
我在VC++6.0上测试的结果不是的,比喻:
uint8_t   a = 55;
uint8_t  *msg_prt = &a;
osal_msg_hdr_t *p;
p = (osal_msg_hdr_t  *)msg_prt;

那么p的值就是&a,   跟p值一样的,也就是强制指针类型转换后,首址指向的被转换的指针
而TI的OSAL里面是用自己的动态分配函数作的内存分配,这一点不一样。看了很久,没有明白那个内存分配的函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TI蓝牙协议栈里面好几个这样定义的宏,都是要减1
我在VC++6.0上测试的结果不是的,比喻:
uint8_t   a = 55 ...

单步调试后指针指向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TI蓝牙协议栈里面好几个这样定义的宏,都是要减1
我在VC++6.0上测试的结果不是的,比喻:
uint8_t   a = 55 ...

减1之后在哪里判断是否读取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步调试后指针指向哪里?

我只是拿上面的作例子,用printf打印出来,就可以看到指针值。
就是想说的是跟OSAL那个动态内存分配的不一样, msg_ptr->next 就是下一个消息块的地址,上面的为什么要减去1,不清楚。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拿上面的作例子,用printf打印出来,就可以看到指针值。
就是想说的是跟OSAL那个动态内存分配的不 ...

#define OSAL_MSG_LEN(msg_ptr)      ((osal_msg_hdr_t *) (msg_ptr) -1)->len

#define OSAL_MSG_ID(msg_ptr)      ((osal_msg_hdr_t *) (msg_ptr) -1)->dest_id

OSAL这两个宏定义也是这样的,获取消息的ID号也是要把指针减去1

网友C:
楼主这个地址是正确的吗?

网友C:
如果读取的数据是否正确?

网友D:
读取的数据对不对呢?

网友D:
指向的地址对应的数据对不对呢?

网友E:
这个不是楼主自己写的代码吗

网友E:
一般都不使用指针,容易犯错

网友F:
读取的数据是否你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F:
可能内部的地址编码不一样。

网友G:
粘贴一个完整的代码。

网友G:
这个初始化msg_ptr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读取的数据是否你接收到的数据?

CC2540蓝牙协议栈上的OSAL硬件抽象层宏定义是可以用的
我说的是消息块的下一个消息块应该是next指向的块,但通过强制转换指针后,需要减去1 ,

#define OSAL_MSG_NEXT(msg_ptr)      (( osal_msg_hdr_t * ) (msg_ptr) - 1 )->next

而用VC强制转换指针类型后,不需要减去1,唯一的不同就动态内存分配函数不同,VC用的库里面的,而OSAL里面是作者自己编的malloc函数。
内存分配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