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STM32CubeMX 官网停止下载了???

楼主(2017-09-16):
为什么现在登录上ST官网了,还不可以下载,以前可以下载的啊,是ST取消了吗?

网友A:
没有吧,可能网络不好;

网友B:
可以正常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正常下载的!

100M电信光纤应该没问题吧,打开它网站也是秒开就是不能下载灰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吧,可能网络不好;

100M电信光纤应该没问题吧,打开它网站也是秒开就是不能下载灰色的,很奇怪几个浏览器都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M电信光纤应该没问题吧,打开它网站也是秒开就是不能下载灰色的,很奇怪几个浏览器都试过 ...

哦,那换地方下载呗;
WWW.STM32.COM.CN

楼主:
没注意呢,原来是版主,谢谢版主能回复,还是不行,我下载了个旧版本的然后自动更新到4.22.1可以的,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注意呢,原来是版主,谢谢版主能回复,还是不行,我下载了个旧版本的然后自动更新到4.22.1可以的,谢谢 ...

哦,我也是随便找地方下载的;

即使链接有问题,我也找不到原厂,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