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CBT6 usb模拟u盘,电脑识别有问题!?

楼主(2017-09-16):
电脑识别到了,但是不能打开,提示要格式化,格式化也会提示失败。。。而且U盘的名字也不对。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
各位帮帮忙啦!!

网友A:
出错了肯定是代码有问题,你提供的信息太少
建议直接跑官方CUBE的测试代码先试一下

网友B:
找个原子的例程看看好了

网友C:
建议如三楼说,直接用cubeMX生成例子,烧进去试试。然后比较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如三楼说,直接用cubeMX生成例子,烧进去试试。然后比较下代码。

嗯嗯,因为工程是自己参考别人写的,我去试试用CUBE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原子的例程看看好了

这个工程就是参考原子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错了肯定是代码有问题,你提供的信息太少
建议直接跑官方CUBE的测试代码先试一下 ...

工程有点不方便贴出来,不好意思哈。嗯嗯,我今天试试用CUBE写代码烧进去。

网友D:
代码的问题,你也可以参考下野火的代码,之间用模拟USB没出现什么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代码的问题,你也可以参考下野火的代码,之间用模拟USB没出现什么情况啊。 ...

嗯嗯,那个只是简单模拟,我可能弄复杂了

网友E:
我今天试试用CUBE写代码烧进去。

现在什么情况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嗯嗯,那个只是简单模拟,我可能弄复杂了

现在好了吗?你想要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什么情况了

已经搞定了,底层函数需要作修改。

网友F:
要格式化  要么枚举信息报告的盘参数有问题,要么分区表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格式化  要么枚举信息报告的盘参数有问题,要么分区表有问题吧。

枚举信息和分区表没问题的,是我在底层加入信息的时候操作有点不对,导致又要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