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在KEIL中不同数据类型计算出错的解决方法(承接单片机项...

楼主(2017-09-16):
之前在一个51单片机开发项目中进行数值运算,但是再编译调试过程中老是出错,定位至出错的代码,发现是不同数据类型之间的计算不匹配。当长短数据类型的数据之间进行计算时,建议把短位数据转换为长位数据,达到数据类型格式尽量一致(我处长期承接单片机项目开发、电路板设计等,QQ2531263726)。
‘-----------------------------------出现的问题-----------------------------------
unsigned long  sj=0;
unsigned char shijian=15 ;
sj= (unsigned long)(1*100000000+((shijian/10)%10)*10000000;
‘用上式计算式经常出现未知错误。
‘-----------------------------------解决方案(QQ2531263726)-----------------------------------
‘计算公式改为:
sj= (unsigned long)(1*100000000UL+((shijian/10)%10)*10000000UL;
‘在数据100000000和10000000后面加上限定符号UL(Unsigned Long)之后,问题得到解决。

网友A:
C的基本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