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如何让pads95 logic 不显示 字体替换确认 对话框 ?

楼主(2017-09-16):
如下图所示
每次用pads95 logic打开原理图时,都有下图所示的 字体替换 确认对话框!很烦人 !

请问:
1. 这是怎么回事 ?
2. 不想让出现这个对话框,该如何设置 ?

谢谢 !

说明:
已修改default.txt( 在FONT MODE System 后面换行后插入 DEFAULT FONT "REGULAR 宋体"),新建原理图时,不再出现此对话框。

网友A:
1.打开安装目录下的文件default.txt(在目录
          “MentorGraphics2007PADSSDD_HOMESettings”中);
    2.找到下面显示的一行文字
           FONT MODE   System
    3.在上面一行文字找到后,在其下插入下面一行新文字
      DEFAULT FONT "REGULAR 宋体"
       4.保存文件后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4ddebbc0101op5x.html

谢谢版主 !

您所说的方法我已经试过了,新建原理图时,不再出现 字体替换 对话框了;
可是,用 pads logic打开已有的原理图时,依然出现 字体替换 兑换框。

请问:
这是怎么回事哦!?  我在网上也没找到,因此 发帖求助 各位大侠 !

网友B:
你看被替换的字体是什么,然后网上找到对应的字体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被替换的字体是什么,然后网上找到对应的字体安装。

谢谢!
大侠 说的有理下来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

您所说的方法我已经试过了,新建原理图时,不再出现 字体替换 对话框了;

网友C:
字体:western Europe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