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CU选型

楼主(2017-09-16):
想找一个ssop20左右的mcu,带ADC,SPl,类似76E003,但是最好是32位,价格向003靠齐。

楼主:
QFN也可以

网友A:
mini51新唐的,应该适合。价格很便宜

网友A:
M051这个价格不知道是否适合

楼主:
M051最便宜的估计价格?

网友B:
楼主准备用来做什么产品的?

网友:
要看你需要哪些功能了

网友C:
如果仅仅是adc和spi,又arm内核,那就最便宜原因新唐的mini58系列。便宜到你无法相信自己

网友D:
对,可以试试新唐的mini51和M051,M058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仅仅是adc和spi,又arm内核,那就最便宜原因新唐的mini58系列。便宜到你无法相信自己 ...

,能不能到1字头?

网友E: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到1字头?

我看行。

网友E:
可以咨询下代理试试,之前看到说是2毛钱还是2毛美元,还是*币。。。记不清了。

网友E:
如果是美元的话,那也就1.3毛钱。

网友E:
错了,是1.3元*币。。可以咨询一下,肯定可以达到1开头的价格。

网友F:
那个貌似口号就是0.2美元。。换算*币应该不到1.5元吧。

网友G:
这价可以,我也去查查。

网友G:
主要还是5V电源的。

网友H:
我看应用场景的

楼主:
好,谢谢大神回复,结帖!

网友I:
国产的有华芯微或纳瓦特.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J:
比新塘便宜就国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