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关于接触器吸合时产生的干扰问题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7-09-16):
设备上用到了一个大功率的逆变器,逆变器里面有个交流接触器,控制380V的接通和关断,在接触器吸合时,发现会在地线上产生一些干扰脉冲,地线是接到金属机壳上的,不幸的是,有块控制板卡没有采用浮地设计,导致干扰通过金属机壳进入到了板内,干扰到了某个芯片的正常工作,造成芯片栓锁。
请教下各位电源高手,像这种接触器造成的地线上的干扰,有什么好的解决措施么?

网友A:
措施很多, 隔离和屏蔽算首推吧. 对操作的专业程度不高, 效果比较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措施很多, 隔离和屏蔽算首推吧. 对操作的专用度不高, 效果比较明显

能具体一点么?目前测下来地线上到处都是,但真没什么办法。

楼主(2018-06-18):
经过后续的测试发现,干扰属于辐射骚扰,不是从地上进入的。通过对线缆加屏蔽可以解决。另外EFT测试可以复现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