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请教一个电路

楼主(2017-09-16):
用的一个双mos芯片(一个PMOS一个NMOS)NTJD1155做一键开关电路,理论上:按键按下强制6脚拉地,Q2部分导通,电池BAT4.2V给BAT-IN。然后单片机工作,给PWR-CTRL高电平,按键松开,Q1部分导通,6脚还是地。电路工作。  实际上:松开按键,电路就掉电。请教哪里不对吗?设置的也符合手册。

有图,有手册.请多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S2是电力输入,D2是輸出。

是的

网友B:
你这个电路设计错了,应该控制5脚,用开关把5脚拉高,然后用VOUT给5脚维持。

网友B:
如果你用G2/D1控制的话,相当于你放开手瞬间R16会给你G2加高电平关闭G2,如果不加R16,你SW_CHK好像又不能正常工作。看你SW_CHK要不要一个高电平。如果不要就取消R16.个人分析你应该是想把R16接VOUT至5脚直接,是不是画错了接到6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路设计错了,应该控制5脚,用开关把5脚拉高,然后用VOUT给5脚维持。 ...

你好,我觉得这个设计理论上应该没错,按你的说法应该也可以。按照你的理解,只是对Q1部分,那么是不是我也可以只对Q2做控制,拉地6脚,然后MCU控制6脚给低电平,然后MCU给6脚高电平关机。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觉得这个设计理论上应该没错,按你的说法应该也可以。按照你的理解,只是对Q1部分,那么是不是我 ...

那你就是接错R16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觉得这个设计理论上应该没错,按你的说法应该也可以。按照你的理解,只是对Q1部分,那么是不是我 ...

如果你想5脚,6脚都可以控制,就应该把VOUT的R16接到5脚控制Q1维持Q1导通,放开按键才可以保持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用G2/D1控制的话,相当于你放开手瞬间R16会给你G2加高电平关闭G2,如果不加R16,你SW_CHK好像又不能 ...

应该没有抄错吧,看着datasheet做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我觉得这个设计理论上应该没错,按你的说法应该也可以。按照你的理解,只是对Q1部分,那么是不是我 ...

datasheet的

网友B:
建议你改一下电路,要在VOUT与Q1的控制脚(5)之间加一个维持电阻。这样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了,还有你MCU控制这个地方的引脚要初始为高点位。

楼主:
这是它的datasheet给的应用电路,应该没抄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改一下电路,要在VOUT与Q1的控制脚(5)之间加一个维持电阻。这样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了,还有你MCU控 ...

ok  试一下  多谢你的回复

网友C:
把R17 去掉,直接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R17 去掉,直接短接。

讲一下原因吧,为什么短接呢?

网友D:
用3个三极管就解决问题了。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3个三极管就解决问题了。便宜

三极管功耗大

网友E:
你的设计思路没错。
按下按键工作正常。松开按键有点问题。
你在松开按键时,先给PWR-CTRL一个高电平,看看是什么情况。我怀疑是R31和D4造成PWR-CTRL控制失灵的。把R17改成1N4148试试。

网友E:
把R17改成二极管,是不让DVCC通过R17使U10的6脚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R17改成二极管,是不让DVCC通过R17使U10的6脚为高。

已经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已经试过了,还是不行

也不说具体现象。
R17电阻去掉,去除按钮开机功能。
单测试PWR-CTRL功能是否正常?

电路调试先把单一功能测试好,再测试他们的组合功能。

网友D:
你用的是他们的开关特性,和功耗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不说具体现象。
R17电阻去掉,去除按钮开机功能。
单测试PWR-CTRL功能是否正常?

ok,明白你的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他们的开关特性,和功耗没有关系

我用的电源是300mAH,用三极管做开关,功耗不大么?三极管怎么也是电流控制器件?

网友F:
松开按键后,测过6脚的电压吗?确实是被拉到地了吗?
我觉得你松开按键后,由于Q1内阻的原因,6脚并没有被完全拉到地,可能导致Q2不能完全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松开按键后,测过6脚的电压吗?确实是被拉到地了吗?
我觉得你松开按键后,由于Q1内阻的原因,6脚并没有被 ...

是松开按键,立刻就掉电了,我怀疑是不是Q1根本没通?但是,看手册,控制电压也符合手册描述。VBAT=4.2V,PWR_Ctrl=3.3V。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松开按键,立刻就掉电了,我怀疑是不是Q1根本没通?但是,看手册,控制电压也符合手册描述。VBAT=4.2V, ...

你测一下松开按键的瞬间,5脚和6脚的电平变化,用示波器。
另外问一句,你这电路的功能就是个按键上电后用单片机控制断电吗?干嘛用这么复杂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测一下松开按键的瞬间,5脚和6脚的电平变化,用示波器。
另外问一句,你这电路的功能就是个按键上电后 ...

你有什么再简单点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测一下松开按键的瞬间,5脚和6脚的电平变化,用示波器。
另外问一句,你这电路的功能就是个按键上电后 ...

按键开机,长按关机,短按中断事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松开按键后,测过6脚的电压吗?确实是被拉到地了吗?
我觉得你松开按键后,由于Q1内阻的原因,6脚并没有被 ...

MCU给高电平后,确实是6脚在0.4V,在不存在MCU的情况下,6脚是0V

网友G:
会不会是和寄生二极管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会不会是和寄生二极管有关

现在也没想法了,把5脚pwr_ctrl直接连到电源BAT4.4V,按键开机,不掉电了。但是,后面给系统供电的3.3V都变成4.2V了,同时6脚也不是低电平,而是4.2V。好像Q1没通,Q2也不应该通。但是系统就是能工作。奇了怪了。

而且PWR_Ctrl上拉到其他地方都不行,诸如BAT_IN,Vcc3.3。

网友E:
把5脚pwr_ctrl直接连到电源BAT4.4V,按键开机,不掉电了。

这不对啊,pwr_ctrl为高,不用按键,就能开机。按键已经没任何作用。

看来是你实物不符合原理图,怎么会有这么低级的错误。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也没想法了,把5脚pwr_ctrl直接连到电源BAT4.4V,按键开机,不掉电了。但是,后面给系统供电的3.3V都 ...
而且PWR_Ctrl上拉到其他地方都不行,诸如BAT_IN,Vcc3.3。

PWR_Ctrl只要1、2V就可以了,并且所需电流极小。你还是查查线路。

要想更有效率的解决问题,几种状态下的各点电压要告诉网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不对啊,pwr_ctrl为高,不用按键,就能开机。按键已经没任何作用。

看来是你实物不符合原理图,怎么会 ...

原理图和pcb都是我画的,应该不至于画错,这么奇怪的问题我也纳闷,怀疑芯片是不是假的了。但是看丝印也不像假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理图和pcb都是我画的,应该不至于画错,这么奇怪的问题我也纳闷,怀疑芯片是不是假的了。但是看丝印也 ...

你自己设计的,更应该知道怎么调试。

几种状态下的各点电压非常有助于网友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你自己设计的,更应该知道怎么调试。

几种状态下的各点电压非常有助于网友帮你解决问题。 ...

不用为LZ操心了,没用,浪费时间
感觉LZ一点电路调试经验都没有(通过这么久的回帖臆测的,LZ别生气)
这种问题,多通道示波器一挂波形不就什么都清楚了,
LZ搞了这么久,一段一段含糊的文字描述,都没一张图来的简单清楚,说是要低功耗设计,即便这个工作正常了,也一点都不低功耗

网友H:
现实中遇到过个别“大神”遇到问题,打死都不用示波器,最多拿个万用表瞎捯饬几下,然后反复对着原理图苦思冥想,
其中还有一个“大神”万用表都不带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讲一下原因吧,为什么短接呢?

按键按下强制6脚拉地,但实际电路中,6脚并没有到地,还是有电压的。只有把R17短接,才能按键按下强制6脚拉地

网友I:
检查程序。
这种问题通常是程序自己关掉的。
电路原理没什么问题,
但此设计的功耗确实没有做到足够低。

楼主:
引用 网友I:
检查程序。
这种问题通常是程序自己关掉的。
电路原理没什么问题,

请教一下,功耗方面还能做那些改进?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功耗方面还能做那些改进?谢谢!

电池电压监测的耗电太大(10~12uA):
一般此处的电流消耗可设计为1uA左右,
再在R28上并联适当电阻以减小ADC的采样影响,
并且要适当降低ADC的采样率,以免产生明显误差。

在上电之后:
R17、R31消耗了138uA电流
R16消耗了35~42uA电流
这些消耗太可惜了,
可以以二极管替代R17(箭头朝下);并且将R16增至1M的水平。
这样的话这部的电路在上电之后的消耗就可以控制在几个uA了。

以上仅供参考,可能没有考虑完全。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池电压监测的耗电太大(10~12uA):
一般此处的电流消耗可设计为1uA左右,
再在R28上并联适当电阻以减 ...

非常感谢,多谢你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电池电压监测的耗电太大(10~12uA):
一般此处的电流消耗可设计为1uA左右,
再在R28上并联适当电阻以减 ...

在R28上并联适当电阻以减小ADC的采样影响--这个点怎么理解?

网友I:
引用 楼主:
在R28上并联适当电阻以减小ADC的采样影响--这个点怎么理解?

是并联适当“电容”。
这要从ADC原理开始说了:
通常普通MCU内置的SAR结构(主次逼近型ADC)的,这种结构的AD过程是:采样、转换。
所谓采样,就是将被测电压拷贝到其内部的一个电容上,此电容通常为pF或亚pF级;
这个采样电容看上去很小,但这个“拷贝”也是需要时间的,
假设采样电容Cs = 1pF,R28||R18 = 1M,那么这里RC就有1us了,
然而这个时间Cs的电压也只有实际电压的60%多,到达到12bit的误差要求的话,需要将近10倍的RC时间(10us),
这就需要ADC工作在很慢速的状态下,如果你的AD还有其他好多通道的电压要转换的话,就会完成不了任务;

如果,你在R28上并联一个Ci = 10nF的电容,那么在此通道开始采样时的情形就不是像上面说的那样了,
几乎可以在“瞬间”让Cs得到接近实际电压的99.99%的电压(当然此处忽略了采样电路中的模拟开关的导通电阻,但这个确实基本可以忽略)。
Ucs = Uci * Ci / (Ci + Cs) = Uci * 10n / (10n + 1p) = Uci * 0.9999

其他的就不说了,一下子真说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并联适当“电容”。
这要从ADC原理开始说了:
通常普通MCU内置的SAR结构(主次逼近型ADC)的,这种结构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