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数字引脚和模拟引脚可以共同接到一个电压信号嘛?

楼主(2017-09-17):
我手里有一个样品用的16F690的芯片, 它用到一个功能就是RA2/INT和RA0 接到一起
共同接一个过零信号上面, 最让人搞不懂的是,INT引脚定义为 数字输入, 而RA0引脚定义为模拟输入,
请教大家一下, 这样用可以嘛? 还是有什么原理没搞清楚?  请大侠给分析一下!

网友A:
应该不冲突吧,一个用作ad检测,一个用作中断,不会冲突的吧。两个都属于输入,应该是不会影响的,可以实际测试看看。

楼主:
奥  实际测了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但这么用感觉挺别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冲突吧,一个用作ad检测,一个用作中断,不会冲突的吧。两个都属于输入,应该是不会影响的,可以实际 ...

ANSEL   = 0;
ANSELH  = 0;

//INT0 init
TRISA2=1;
INTEDG = 1; //rising
INTF = 0;
INTE = 1;

//AN0 模拟输入
TRISA0=1;
ANS0=1;

这是我的初始化代码, 实际测试下来, (RA2)INT0和RA0接到一个电压信号后,  波形在下降沿时间变长, 没有全是数字输入时,下降那么陡,而且有台阶的下降

网友A:
引用 楼主:
ANSEL   = 0;
ANSELH  = 0;

事实上,个人感觉,由于两种输入引脚内部电路配置不同的原因,肯定是会有一点影响的,但是理论上这么使用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你实际测试也没什么影响,那就可以忽略了。

网友B:
若用到A/D,D/A等建议将电源分开,减少由于数字部分大的du/dt对内部基准造成影响。另外,无论什么情况,建议将单片机的数字地和模拟地分开,单点回母线电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用到A/D,D/A等建议将电源分开,减少由于数字部分大的du/dt对内部基准造成影响。另外,无论什么情况,建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