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CubeL0库中DMA模式ADC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7-09-17):
L0库通过HAL_ADC_Start_DMA()函数启动DMA模式的ADC。问题就出在该函数的最后一个参数Length上——它到底对应的是以字节计算的数据量,还是传输次数。如果ADC的精度是12位,以字节计算的数据量将是传输次数的两倍。
下面是该库函数的说明和定义。
说明中清晰地指出,最后一个参数是以字节为单位的,而不是以ADC传输次数为单位的。该Length长度参数辗转对应的是DMA_CNDTRx寄存器。
然而STM32L0x1参考手册(Rev 6)的描述中却说到,DMA_CNDTRx对应的是传输的次数,也就是说ADC传输的数据量应该是Length×2字节
但是,在同一个参考手册的DMA_CNDTRx寄存器说明中又出现了大逆转,说里面的数据是以字节为单位
我开始迷糊了,这到底以什么为单位? @香水城

网友A:
bytes是多字节;

网友B:
ADC 和DMA 没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指传输的次数

网友C:
一次是1个字节?

楼主:
bytes是多字节的意思。按文中的意思,寄存器里的数值应该是剩余的字节数。
可是我用STM32L011开发板测过了,DMA_CNDTRx寄存器实际存的是ADC传输次数。
也就是说,前面贴出的CubeL0库的注释说明也是错误的。HAL_ADC_Start_DMA()函数的最后一个参数不是以字节计的数据长度,而是传输次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bytes是多字节的意思。按文中的意思,寄存器里的数值应该是剩余的字节数。
可是我用STM32L011开发板测过 ...

采样次数(也就是你说的传输次数),如果是32位的数据,采样16个数据,就要占16*4,64个字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次数(也就是你说的传输次数),如果是32位的数据,采样16个数据,就要占16*4,64个字节了; ...

谢谢版主的回复,我最后确认一下,在你说的这种情况下,HAL_ADC_Start_DMA()函数的Length参数应该填16(次),而不是64(字节),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