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LTC4054给电池充电时,芯片发热

楼主(2017-09-17):
做了一个巡迹小车,用LTC4054芯片给3.7伏锂电池充电,之前调试的时候用的是手机锂电池,充电一直没有异常,接上电机以后,电机一启动 电池就保护了,于是淘宝买了颗20C放电的锂电池,现在能启动电机了,但是发现充电时芯片发热,两秒钟就烫手了,不敢再充了,怎么办?是电池的问题吗?试过18650电池也能带电机,充电也是正常的

楼主:
PROG接的1.62K电阻,充电电流600mA

网友A:
600mA * (5-4.2)V = 0.5W 你说热不热?

这类芯片有自动温控的,理论上不超过数据手册允许的电流就不会坏。
然后电路板上面要做好散热。

如果是做长期稳定充电的,建议选择更大电流和更大封装的芯片,有热焊盘那种,如4056
然后降低规格来使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600mA * (5-4.2)V = 0.5W 你说热不热?

这类芯片有自动温控的,理论上不超过数据手册允许的电流就不会坏。 ...

600mA * (5-3.5)V =

网友C:
实测下充电电流

网友D:
600MA不应该太热,我记得这款最大为1A还是800MA

网友E:
没问题的,LTC4054充电,烫是常态。
减小温升的关键在于控制散热条件,或适当降低输入电压。
其内部温度保护好像是设定在165度的结温,所以楼主设置电流为600mA的话,肯定是烫的。

网友F:
无论你散热多好,这个芯片都会热,因为在充电时它会自动控制在允许的最高温度,恒流充电时处在恒温状态,芯片自动控制的

网友G(2017-11-09):
做好芯片散热

网友H:
烫是个很感性的词,额头很烫的烫不过就是40度,被烙铁烫了一下的烫可是300来度。
所以,要明确到底是几度,这种充电芯片是线性的,肯定会发热,5V进3点几V出,再加几百mA电流,热功耗就有个1W了,对于一个SO8的芯片而言必定是会发热,到个50,60度很正常,如果温度逼近80来度,那就一定要加散热片了,如果可以稳定在50,60度,那就问题不大。

网友I:
4054线性一类的充电IC,在电池3V-3.9V 充电的时候(电流400-600MA)一般都会比较烫,建议VCC串一个耗散电阻0.3Ω左右。4056一类ESOP-8的封装,散热会好一些,建议测试TP4100系列,DFN-3*3-8封装  具有输入输出防反接功能,充电+锂电池保护功能,QQ:40156272

网友J(2017-12-30):
SOT23封装的线性充电芯片给不了这么大的电流. 需要用eSOP8封装的充电芯片.
CN3153比较合适. 附CN3153技术说明书.

网友K:
用南京拓微的,品质好
QQ920708273

网友L(2018-03-08):
用这个,发热量很小,内置MOS,305是1A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