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电池电压检测显示问题?

楼主(2017-09-17):
      想通过MCU的ADC输入通道检测电池电压,并显示出来。在屏幕上画了四个格子的电池图标,不同电压区间显示相应的格数,这里打个比方,当检测到A-B区间显示一格,B-C区间显示两格,C-D区间显示三格,D-E区间显示四个,小于A显示空的电池图标。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在各个区间零界点处回来会浮动,导致可能一会两格一会三格的显示,取多次数据去最大最小值求平均方法加入了,效果是有一定改善,但并不能消除这种现象,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或建议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A:
软件斯密特触发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斯密特触发就可以了

轻轻一点,茅塞顿开,呵呵,感谢!

网友B:
这是电量显示吧, 这是通过端电压来判断么?
你的处理方法有问题,
按照实际情况, 你觉得电池电量用着用着会反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