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器件的布线为什么最好走锐角?

楼主(2017-09-17):
其次,在设计PCB时经过ESD器件的线路,尽量产生锐角;

大家好,在看ESD设计资料的时候看到上面的信息,不是很理解,请问各位为什么要走锐角呀?

楼主:
没人指点一下么?

网友A:
没有这么一说吧,ESD防护的走线只有一条准则:阻抗要低!干扰会首先沿着地阻抗的路径流动!
具体应用把握好这个准则就可以了。

网友A:
好心给你解答,连个回音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心给你解答,连个回音都没有

刚刚看到,抱歉抱歉

网友B(2018-04-04):
我的理解是,在绝大多数电路的走线都是要走直线和钝角的,因为这样的走线阻抗最低。而你图示的那种走线,恰恰是在EDS这个点上阻抗会比较大,这就意味着当有比较大的干扰信号从左边沿着箭头的方向进来时,会比较不容易传导到右侧,而会在ESD这点容易被阻挡(延时),从而使ESD器件有更多的时间把电荷释放掉。

网友C:
走成锐角让静电在尖端形成最高压,通过ESD器件泄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