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耦VCE(sat)参数测试条件的问题

楼主(2017-09-17):
这是TLP2301的数据手册,可以看到VCE(sat)参数测试环境为IC = 0.2 mA, IF = 1 mA ,CTR仅为20%。然而上面又写到IF=1mA时,CTR在50%到600%的范围。请问那位大神知道这个IC = 0.2 mA, IF = 1 mA测试环境是怎么来的?

网友A:
这个是在饱和状态下,这个时候,IC小于于CTR*IF。

网友B:
对,  Vce (sat) 是 饱和压降, 当然要在饱和状态下测量咯
测试环境为IC = 0.2 mA, IF = 1 mA ,CTR仅为20%。这就是远小于 CTR 范围的饱和状态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  Vce (sat) 是 饱和压降, 当然要在饱和状态下测量咯
测试环境为IC = 0.2 mA, IF = 1 mA ,CTR仅为20%。 ...

原来我是对饱和电压这个词理解错了,我以为是指电压增大到Ic不再随Vce增加而增大时的电压叫饱和电压。原来是指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时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