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究竟能不能2.4M采集ADC

楼主(2017-09-17):
先不考虑精度问题,以及多ADC模块交替采集提高采样率的方法,

单ADC模块最高速也只有2.4M,就算开了DMA,
那么,应该也要等DMA搬走ADC值寄存器里的数据后,ADC模块才能填装ADC值寄存器,这样就拖慢了,

还有,用软件或DMA断断续续地搬1字节,究竟谁快?(不用考虑拖慢其它功能代码的问题)

网友A:
速度由外设决定,但DMA可以做到接近0延时。
且使用DMA时,CPU可以去做别的,比如示波器的UI显示和数据处理。

网友B:
f4应该做不到这么快吧。

网友C:
多通道交叉采样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由外设决定,但DMA可以做到接近0延时。
且使用DMA时,CPU可以去做别的,比如示波器的UI显示和数据处理 ...

只要高速采集ADC值,不用考虑占用CPU的问题,
DMA速度应该也是由系统时钟决定,
所以问软件搬数据还是DMA搬数据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应该做不到这么快吧。

也有可能行,DMA利用ADC采样时的3个时钟搬出ADC值寄存器的数据,

只不过这么小的时间不好测试是否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通道交叉采样也不错;

不考虑多ADC模块交替采集提高采样率的方法

网友D:
F4可以到2.4MSps的,我用F407 AD采样带DMA,然后FFT,按照2.4M采样速率计算信号频率,与实际输入信号频率是一致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速度由外设决定,但DMA可以做到接近0延时。
且使用DMA时,CPU可以去做别的,比如示波器的UI显示和数据处理 ...

网友E:
ADC一次转换时间最小为3+12 = 15个时钟周期,最大为480+12 = 492个时钟周期。ADC的一个时钟周期计算如下:APB2频率 / ADC分频,举个例子,如果APB2时钟为 84MHz,ADC分频为2分频,那么ADC的频率为42MHz,一个时钟周期为0.023us, 因此最小转换时间为 15时钟周期*1us = 0.345us(2.9MHz), 最大492us(88.5KHz)。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考虑多ADC模块交替采集提高采样率的方法

那最快只能这么快,实际还要打一些折扣;

网友F:
差不多可以的,3个周期的采样周期,满频跑,采集端加个跟随,数值没问题

网友G:
对的,需要加跟随

网友H:
采集端加跟随是什么目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有可能行,DMA利用ADC采样时的3个时钟搬出ADC值寄存器的数据,

只不过这么小的时间不好测试是否靠谱 ...

那你试一下,多尝试几次,不行用F7试试。

网友I:
F3速度5M的飘过, 显然是DMA一次采集指定长度,比如10K,不能无限采集是因为没法实时处理或者传出去(F4有高速USB,可以实时传出去,也就可以无限采集).       DMA会占总线带宽,你2.4M假设毛估占3M,你单片机运行假设50M(难道你买个F4只运行10M?),  才占了 3/50=6%. CPU占用约等于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