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市电感应方式

楼主(2017-09-17):
怎么感应一根220V的线里面有电流?本人刚开始用直径15mm线圈,无法感应出感应电流,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法吗???在线等,急。。。。

网友A:
把你家的漏电保护开关拆开,它会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家的漏电保护开关拆开,它会告诉你

它不是利用互感器产生感应电流吗?我是想做一个无接触断线检测,即使是地下的线也能感应。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它不是利用互感器产生感应电流吗?我是想做一个无接触断线检测,即使是地下的线也能感应。 ...

你用类似于AM收音机的磁性天线在磁棒上几千匝的就可以检测到。一段环柱型的磁环。

网友C:
我是想做一个无接触断线检测,即使是地下的线也能感应。
----------------------------------------------------------------------------------------------
可以参考矿用的开停传感器电路,当然,你距离远了的话,是比较困难的。肯定是基于线圈检测的。

网友D:
你说的是不是类是于钳形电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是不是类是于钳形电流表?

差不多吧 就是无接触检测 只要检测到导线通电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类似于AM收音机的磁性天线在磁棒上几千匝的就可以检测到。一段环柱型的磁环。 ...

绕线圈要用磁环绕 不是互感线圈绕就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绕线圈要用磁环绕 不是互感线圈绕就行吗

也可以,只要考量B而已,如果是穿孔的,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