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正弦波转方波 波动很大

楼主:
小弟学完模拟电路,自己想做个正弦波转方波实验,谁知 频率在200Hz以上时波形还好,频率低于200Hz波形波动很大,请大神们帮忙指正一下电路的问题。谢谢了。以下是80HZ波形及电路:

网友A(2017-09-17):
@airwill @玄德 给看看。

网友B:
后面加个电压比较器试下,或者在输入端并联小容量的电解电容,这个仿真不一定准确,做出来的实物跟仿真还是有一定差别的。

网友C:
要稳定, 通常正端用稳定的中点电压, 并稍稍增加一些正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稳定, 通常正端用稳定的中点电压, 并稍稍增加一些正反馈.

要是信号幅度变化的话,这个中点电压怎么取呢?
不知道为什么,一加正反馈输出就变成正弦信号了。

网友C:
这个中点电压可以用低通滤波电路实现
一加正反馈输出就变成正弦信号了。估计接法有问题

网友D:
感觉和单电源有关。

可以这样试试:把339的接地脚从地线脱开,然后接负电源,其他地线不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觉和单电源有关。

可以这样试试:把339的接地脚从地线脱开,然后接负电源,其他地线不变。

339可以用单电源的,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和单电源有关。

可以这样试试:把339的接地脚从地线脱开,然后接负电源,其他地线不变。

可是我就得用单电源的。帮忙想想办法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我就得用单电源的。帮忙想想办法吧。

照我说的做下实验,
有结果再告诉你办法。

网友E:
加大滤波,还是滤波的问题。

网友F:
和LM339AD频谱特性有关系

网友G:
我用Protel99SE仿真的结果如附件所示,供参考!

LM339

LM339

网友H:
楼主的图能出来正确的波形才叫做见鬼了
认真看一下两个输入端的电路

网友I:
楼主这个问题是由于输入超出了运放工作电压范围。

把输入信号的-端不接地改接VCC/2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Protel99SE仿真的结果如附件所示,供参考!

为什么运放正反两端都有12V的分压?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为什么运放正反两端都有12V的分压?

一般不特别指明,输入端信号都是交流信号,要放大交流信号,一般的放大器都要设置直流工作点,否则按交流放大来看,运放输出端可能要输出正负电压,这在只有单电压供电的情况下显然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不特别指明,输入端信号都是交流信号,要放大交流信号,一般的放大器都要设置直流工作点,否则按交 ...

运放在单电源工作的时候,必须要在同向端加偏置直流电压。但是反向输入端也需要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运放在单电源工作的时候,必须要在同向端加偏置直流电压。但是反向输入端也需要吗? ...

  要的,你是不是没学过《运算放大器基础》这门课,找本这门课的教科书一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