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再求教!关于单片机的按键控制LED的问题

楼主(2017-09-17):
本人大一 刚开始学单片机 摸索(瞎几把写)过程中
代码如图
为什么不能实现LED一开始不亮  按一下后变为闪烁 再按一下就熄灭
目前是一开始led不亮 按一下后闪烁 然后再怎么按都没反应

网友A:
进去光标那里的while(1),然后就出不来了,你再按,肯定就没反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去光标那里的while(1),然后就出不来了,你再按,肯定就没反应了。

我以为再按k1就变为0了如果要达到出去的效果 要加上什么语句呢?

网友B:
楼主,你的私信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私信是多少?

邮箱吗?959482527@qq.com

网友C:
你可以选择在那个死wihle里面再加一个按键检测,检测到了跳出去

网友D:
加个break;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