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原理图

楼主(2017-09-17):
(无正文)

网友A:
是的。在只有3.3V输出稳定的时候,才拉低1EN,使得1OUT有输出。

网友B:
这个不是正常驱动IO吗?

网友C:
这是个 DSP 双电源的专用供电 LDO, 除了供电, 还完成 DSP 要求的上下电逻辑的

网友D:
这种办法方便  可以借鉴

网友D:
我们一般使用专用控制芯片进行控制

网友E:
这个IEN是什么功能?是使能功能吗?

网友E:
是不是使能这个电源输出?

网友F:
这个就是使能引脚而已。

网友F:
电压稳定之后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使能这个电源输出?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在只有3.3V输出稳定的时候,才拉低1EN,使得1OUT有输出。

感谢!!!!
、这是我买的DSP28335板子的28335的供电电路  不过看网上说28335的供电时要求1.9V先去3.3V上电,这个板子给原理图是3.3V先于1.9V  觉得矛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这是我买的DSP28335板子的28335的供电电路  不过看网上说28335的供电时要求1.9V先去3.3V ...

按电路图看,确实是3.3V先输出的。这个VCC3V3和VCC1V9直接给供电吗?还是经过其他电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电路图看,确实是3.3V先输出的。这个VCC3V3和VCC1V9直接给供电吗?还是经过其他电路了。 ...

直接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