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遇到一个NMOS,用万用表直接量DS是导通的,不太理解

楼主(2017-09-18):
型号是BSS169,买回来的元件直接万用表短路档量,DS是导通的。也就是0压也能导通。看了规格书,有点不了解,作为N沟道的MOS管,为啥Vgs是负压,Nmos印象中开启电压是高电平。

下面附上规格书主要的参数。

网友A:
BSS169是耗尽型场管。

对,注意看它的符号

网友B:
表笔正负极换一下,试试

网友C:
耗尽型是可以工作在0偏压的,一般用在放大上,那个加正电压的是增强型的,要足够电压才可以导通,mos输入阻抗高,感应电荷可可能导通,可以吧ds短接测

网友D:
N沟道耗尽型场效应管。可以在正或负的栅源电压下工作,基本上无栅流。这是耗尽型mosfet的重要特点之一。
看他的表示符号,在G极内侧,用三条短线表示的是增强型,用一条长线表示耗尽型。

网友E:
depletion mode, 说明英语很重要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N沟道耗尽型场效应管。可以在正或负的栅源电压下工作,基本上无栅流。这是耗尽型mosfet的重要特点之一。
看 ...

正负0都能导通,那么这个该如何控制开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正负0都能导通,那么这个该如何控制开关?

G电压偏到某个值开始夹断.

网友H:
这是depletion MOS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正负0都能导通,那么这个该如何控制开关?

负到一定程度就关断了。比如楼主的元器件,VGS(th)=-2.2V,再低就关断了。元件的datasheet里会有这个值的。

网友I(2020-06-29):
1 D S 之间有二极管
2 有耗尽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