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文加帧头和帧尾

楼主(2017-09-18):
(无正文)

网友A:
fprintf ,组合新数组

网友B:
数据帧一般是帧头+数据长度+数据+数据校验位+帧尾,我们都是写一个组帧函数,专门处理数据帧

网友C:
如果你不想或者内存不足以使用另一个数组来转存这帧数据的话那只好用数据平移的方式,将所有数据右移若干个字节,然后在数组首部加帧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fprintf ,组合新数组

正解

网友D:
如果你的帧头和帧尾不是太复杂的话,也可以把帧头和帧尾分别定义一个数组,根据数据内容及时修改就可以。发送的时候注意数据发送连贯性就好。

网友E:
更好的方法是接收一帧数据的时候不要从数组的头部开始存放而是放在若干个字节之后。

网友F:
在起始位置的时候添加报头。

网友G:
可以在buf加上报头。

网友H:
你要发送什么数据?

网友I:
引用 网友A:
fprintf ,组合新数组

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数据帧一般是帧头+数据长度+数据+数据校验位+帧尾,我们都是写一个组帧函数,专门处理数据帧 ...

网友K:
buf[0]这个开头加上帧头。

网友:
都是一样长度的数据吗?

网友L:
接收数据帧帧头和帧尾用于数据包完整性的判别?

网友M:
帧头帧尾:一般是指的数据的开始符与结束符!

网友N:
在每帧数据发送的开始与末尾都添加

网友F:
数据是否规律?直接在开始添加。

网友G:
数组里面不是有空余的字符吗

网友H:
不能数组发送之前发送帧头。

网友I:
引用 网友A:
fprintf ,组合新数组

这个不是转换字符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B:
数据帧一般是帧头+数据长度+数据+数据校验位+帧尾,我们都是写一个组帧函数,专门处理数据帧 ...

这个一般都是正常的数组方式。

网友K:
buf【最后一位】=帧尾。

网友:
不用重新写数组,直接发送数组。

网友L:
对帧头与帧尾在设计的时候都要注意

网友N:
帧头+命令+数据+帧尾+校验

网友M:
帧头比如是01,发一串数,中间也有用01

网友O:
用平移的方式加帧头容易

网友P:
帧尾都不能确定那你这一帧数据还有用么?第二种方法就是,例如,从第二个字节开始存放数据,第一个字节空着留给帧头。

网友Q:
从第二个字节开始存放数据,第一个字节空着留给帧头

网友R:
如果你只是加帧头和帧尾没必要改动数组,先把帧头发出去,再发数据,最后发帧尾

网友S:
不加帧尾进去怎么才可以知道到哪才是发送结束了呢

网友T:
要加帧尾的,无论你发送多少,都不影响你的帧尾发送,发送数据时采用while循环判断数组是否为空,不为空发送第一个字节,数组偏移一位再判断是否为空,这样循环发送数据包,然后跟着再发帧尾

网友U:
主要就是判断何时发送帧尾,是吧。需要把握一个时间间隔,一帧数据中,相邻数据时间间隔比较小。肯定比两帧数据之间的间隔小很多,就判断两个数据间的间隔,大概判断,就知道是一帧数据没有结束,还是新的一帧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