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信号的一个疑问。

楼主(2017-09-18):
(无正文)

网友A:
你要按电流源和电压源两种源方式去考虑。把图画出来算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按电流源和电压源两种源方式去考虑。把图画出来算一下就知道了。

这种信号源不是电压源吗?没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B:
你那个8pF的容抗要计算到负载阻抗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8pF的容抗要计算到负载阻抗里面的。

计算到负载阻抗里,不考虑时间常数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计算到负载阻抗里,不考虑时间常数了吗?

这里主要考虑容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主要考虑容抗。

怎么解释呢,电容充放电总要进行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解释呢,电容充放电总要进行的吧。

问题在于你想干嘛,该关注的是跟你的想法相关的指标。想知道电容对信号的影响程度,显然需要用容抗来计算,而不是时间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在于你想干嘛,该关注的是跟你的想法相关的指标。想知道电容对信号的影响程度,显然需要用容抗来计算 ...

我想的是,电容会导致方波上升沿和下降沿变的更缓,方波不再是方波,甚至周期内都在上升和下降。

网友D:
考虑瞬态特性,才考虑时间常数。问题是你光给个频率这是频域指标没有这些特性。你要给出方波边沿变化时间要求。这类东西属于高速数字电路里基础东西,在那本 高速数字电路 黑色魔法手册里都有,自己搜索去下载看去。  如果你是问射频模拟电路,那一般关注稳妥特性,考虑频域特性阻抗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的是,电容会导致方波上升沿和下降沿变的更缓,方波不再是方波,甚至周期内都在上升和下降。 ...

高频电路里的信号是正弦波,方波逻辑电路叫高速电路,二者虽有类似但讲究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电路里的信号是正弦波,方波逻辑电路叫高速电路,二者虽有类似但讲究不同。 ...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就会高速电路,不仅仅是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短,而且信号本身频率很高,电容对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就会高速电路,不仅仅是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间短,而且信号本身频率很高,电 ...

要保证沿特性,信号通道的频率特性要求比基带频率高几倍。不过,楼主帖里提到信号源阻抗50欧姆,这却是典型的高频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保证沿特性,信号通道的频率特性要求比基带频率高几倍。不过,楼主帖里提到信号源阻抗50欧姆,这却是典 ...

因为阻抗匹配,所以我就在输出源上串联50欧姆的电阻(只是一个匹配电阻),算在源阻抗里,我没说清楚。
也就是说,要想通过高速信号,这个等效电容或者这么大的等效电容就不能出现在信号路径上,对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想的是,电容会导致方波上升沿和下降沿变的更缓,方波不再是方波,甚至周期内都在上升和下降。 ...

你的理解是对的。对于高速数字(方波)信号,方波不方了。要用眼图来描述信号质量的好坏,眼图张开信号质量才好。百度“眼图”看看。
楼主注意用词,概念要清晰,否则,容易使人费解。高频信号多指无线模拟信号——高频正弦波与模拟基带信号的调制信号。例如,全电视信号。猜测楼主本意所指对象是500Mbps的高速数字信号。500Mbps本身就是基带信号,无调制信号。例如,SDH数字通信中的信号。

网友D:
你如果实在懒得翻书就搜索 knee frequency和Rise time of cascaded blocks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理解是对的。对于高速数字(方波)信号,方波不方了。要用眼图来描述信号质量的好坏,眼图张开信号质 ...

很感谢回复,谢谢。我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如果实在懒得翻书就搜索 knee frequency和Rise time of cascaded blocks看看吧

       我并没有懒得翻书,我一直在看书,并且在仿真,(遗憾的是,我并没有实际机会去接触高速电路【我指的是信号频率高,而不是仅仅是上升沿陡峭】,在单位里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去请教,只能自学)可能是看的比较浅,所以很多东西都不理解或者不肯定,才问的问题,或者想寻求一个肯定答复。
       我想我这类人有很多,所以,希望您在回复时,尽量少用前面几个字。

网友D:
老哥我你看根本误解了数字信号的频率是怎么算的,所以才推荐你看基础的书籍这样上道比较快,算了以后我不多管闲事了。话说前面那些人的说的你真明白,你先按我的提示百度下 数字方波的knee frequency什么意思吧

网友D:
送到嘴边

截止频率(Knee Frequency)
这是表征数字电路中集中了大部分能量的频率范围(0.5/Tr),记为Fknee,一般认为超过这个频率的能量对数字信号的传输没有任何影响。 tr为上升时间。详情参考高速设计黑魔书 或 信号完整性这些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送到嘴边

截止频率(Knee Frequency)

兄台,真没误解,只是我的知识不系统,都比较散,目前还不能有效运用,差不多能算读死书吧。
方波傅里叶分解我做过,5次谐波后对上升时间的影响基本上就很小了,所以也一般取的是5次谐波
为方波的带宽。我因为没有真正接触过高速电路,也只是知道分布电容和器件的输入电容,这些
电容的存在可定会使电路有一个最大的带宽,我想知道的是当信号的5次谐波大于这个带宽时怎么
办(实际上必须避免这种状况)。
话说在打这些字的时候,我好像又明白了一些东西。不过还是有一个疑问:过孔什么的都是有电容
的,要怎么处理这些情况才能使信号不至于畸变到不可识别的状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台,真没误解,只是我的知识不系统,都比较散,目前还不能有效运用,差不多能算读死书吧。
方波傅里叶 ...

这种估算是略微高估了数字信号带宽的一种估算,意思是说你的级联电路带宽高于这个带宽就不会影响信号传输,高估是为了留有余量。我说的那本黑魔书第一章就讲这个。5次谐波也是一种粗略估算方法,如果不清楚上升时间也可用,信号完整性那本书就提了的这个方法。估算的原因是数字信号是随机方波串,随机信号要用自相关函数法再用傅里叶分析,准确计算太过蛮烦。估算法不止一种,但是fknee这种高估的保守法在实际中用的最多。

至于级联时间常数对上升沿退化影响书上也有详述。
不过不看书也可参考维基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Rise_time
参考Rise time of cascaded blocks这条
如果要详细了解还是先看我说的那两本入门书,只是应付下知道结论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估算是略微高估了数字信号带宽的一种估算,意思是说你的级联电路带宽高于这个带宽就不会影响信号传输 ...

兄台还没回答我上面的问题呢,算是应用的一个问题吧。
因为本身我对PCB板材和高速信号所使用的器件也不是很清楚,
所以盼能有一个大概的解释。

网友D:
不失真传输数字信号要求就是电路的带宽高于数字信号的等效带宽fknee 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台还没回答我上面的问题呢,算是应用的一个问题吧。
因为本身我对PCB板材和高速信号所使用的器件也不是 ...

已经说了 这两本书上详述了你的问题,建议看看

网友D:
5次谐波这种估算还是少用为妙,很可能会低估有效频率,尤其是在时钟频率不太高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5次谐波这种估算还是少用为妙,很可能会低估有效频率,尤其是在时钟频率不太高的情况。 ...

所以我一直疑问的是信号频率高的情况;
对于信号频率低,上升边很陡反而不会是什么好事,多要注意过冲振铃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我一直疑问的是信号频率高的情况;
对于信号频率低,上升边很陡反而不会是什么好事,多要注意过冲振铃 ...

这就对了,就算基波频率不高也不代表你处理的数字信号有效频率成分低,你还是要看时域波形边沿变化快慢,来确定有效的信号频宽。
这取决与你用的数字ic芯片里晶体管开关速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阻抗匹配,所以我就在输出源上串联50欧姆的电阻(只是一个匹配电阻),算在源阻抗里,我没说清楚。
...

当然不能了,前面说过,要保持沿特性,信道通道的频率特性要比基带频率高数倍,工程上一般取5倍。

网友:
高速数字信号考虑时延,高频模拟信号考虑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