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UCK电路中电感啸叫

楼主(2017-09-18):
BUCK电路中,电压反馈控制,输出电压是稳定的,但是电感一直在啸叫,一般怎么来解决呢~

网友A:
需要判断产生啸叫的原因

网友B:
如果不想判断原因,简单的作法是用较软性的胶灌封。

网友C:
怎么判断啸叫的原因呢?

网友D:
不是很容易的事。至少要对该开关电源的工作有充份理解,对负反馈的稳定性更要详细理解

网友E:
首先要确定你的Buck电路工作在什么频率上,这可以用示波器看出来。
再判断啸叫是否这个频率。如果是,那么很可能电感发声是工作频率位于音频所致。如果不是,测量啸叫频率,看是否反馈所致。

网友F:
用示波器看看输出,会有标称开关频率的信号,也有音频信号,

一般情况下,是补偿网络的问题

网友G:
要测量一下开关频率的,,
检测电感功率够不够,反馈回路要短等

网友H:
你调一下补偿脚的电容和电阻参数

网友I:
应该是谐波落在了音频区

网友J:
换个功率大点的DC-DC试试

网友K:
蜂鸣器太靠近电感也会叫,那是蜂鸣器是叫,而不是电感。

网友L:
应该是电感扰制问题,线松动,线与线通电流后相互作用力振动所导致,一般变压器浸漆不好,就会出现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