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反面教材——“皮尔斯”

楼主(2017-09-18):
自动周期性补充能量损耗!

从字数上统计,这个帖子大约30%内容在谈皮尔斯!要么是跑题,要么是楼主认为皮尔斯是考毕兹的派生!如果是后者,干脆把哈特来也派生进来算了,来个大统一!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171560-4-1.html

楼主:
附加说明:

皮尔斯振荡器(Pierce oscillator)就是考毕子振荡器(Colpitts oscillator)的衍生。

楼主:
补充说明:

晶体仅在一个很窄的频率范围内呈现感性。

此外,引一个相关帖子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9%E7%82%B9%E5%BC%8F

网友A:
RC提供90 °相移?

网友B:
难怪2010年某网录通讯技术史时,开篇上来就写"民间高手"--也就是业余的!

分析电路原理时,惯用的手段是使用理想化模型及数据,可以说是心照不宣的常规做法!
业余选手就质疑了,要想是90度,频率必须趋于∞,而实际上不可能,所以最多89度多一点!

前段时间看你好,放大器一书,作者也是这样死心眼,他随便指定了个频率,还是带小数点的,要计算此时的增益相位!接着理所当然地提出了所谓的k因子法!

网友B:
不管是视频,还是写**(word),特点都是一样的:上下两句话之间没有任何起承转合关系,不断跳变谈话内容!上一句可能还是说奥巴马医改,下一句就谈生猪养殖技术!读者听众都受不了!这是逻辑思维混乱的表现,头脑中不断闪现看过或**的知识点!
真正会说的,讲话如同讲评书一样,非常吸引人!

例如这句:
[ 石英晶体被磨成薄薄的一片,其厚 度决定了晶体的谐振频率。晶体片 越薄,其谐振频率越高。 ]

这一句话有两个问题,"其厚度",初学者搞不清是什么意思,上一句话主语是石英晶体,读者会以为"其"指的是石英晶体!这里应该明确指出是金属化表面之间的晶体距离!

第二个问题还是说话啰嗦,言不达意!
后面一句话直接说:石英晶体的谐振频率反比于这个厚度!就okay了!简单一句话,包含你三句话:1.有关,2.越厚谐频越低,3.越薄越高!

网友C(2017-11-06):
支持技术讨论,不要进行攻击~

网友A:
上个月的帖子。

石英晶体被磨成薄薄的一片,其厚度决定了晶体的谐振频率。晶体片越薄,其谐振频率越高。

这是我发的帖中两句话。两句中各有一个“其”字。
第一个“其”,显然指代“一片”。第二个“其”,显然指代“晶体片”。
汉语文水平如此,其余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