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知识点分享+100引脚芯片外扩SRAM

楼主(2017-09-18):
都知道SRAM有地址线与数据线还有一些控制线,而这些引脚加起来已经有近30多个,而对于100引脚的STM32F103V系列上是没有SRAM的地址线的。但是可以通过与数据线共用来使用SRAM。而这里的共用就是地址线与数据线进行分时复用实现的。
对于PCB面积有限、成本控制严格、内部RAM不够的情况下,本功能则可以很好的解决。虽然在SRAM的访问速率上不如144引脚带有地址线的芯片快,但是也是一个折中的方案。

电路上,IS61LV51216这样的SRAM的接口是不变的,但是要加74LV373进行数据的锁存
将两个373LE引脚连接在一起接在MCU的一个引脚上。

使用STM32CubeMX时的配置如下图。

上文说的锁存器的LE就是要接在PB7上。

引脚配置:

static void HAL_FSMC_Msp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FSMC_MspInit 0 */

   /* USER CODE END FSMC_MspInit 0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if (FSMC_Initialized) {

     return;

  }

   FSMC_Initialized = 1;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FSMC_CLK_ENABLE();

   /** FSMC GPIO Configuration

   PE7   ------> FSMC_DA4

   PE8   ------> FSMC_DA5

   PE9   ------> FSMC_DA6

   PE10   ------> FSMC_DA7

   PE11   ------> FSMC_DA8

   PE12   ------> FSMC_DA9

   PE13   ------> FSMC_DA10

   PE14   ------> FSMC_DA11

   PE15   ------> FSMC_DA12

   PD8   ------> FSMC_DA13

   PD9   ------> FSMC_DA14

   PD10   ------> FSMC_DA15

   PD14   ------> FSMC_DA0

   PD15   ------> FSMC_DA1

   PD0   ------> FSMC_DA2

   PD1   ------> FSMC_DA3

   PD4   ------> FSMC_NOE

   PD5   ------> FSMC_NWE

   PD6   ------> FSMC_NWAIT

   PD7   ------> FSMC_NE1

   PB7   ------> FSMC_NL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

                           |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4

                           |GPIO_PIN_15|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4

                           |GPIO_PIN_5|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NPUT;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HAL_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USER CODE BEGIN FSMC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FSMC_MspInit 1 */

}

FSMC配置

static void MX_FSMC_Init(void)

{

   FSMC_NORSRAM_TimingTypeDef Timing;

   /** Perform the SRAM1 memory initialization sequence

   */

   hsram1.Instance = FSMC_NORSRAM_DEVICE;

   hsram1.Extended = FSMC_NORSRAM_EXTENDED_DEVICE;

   /* hsram1.Init */

   hsram1.Init.NSBank = FSMC_NORSRAM_BANK1;

   hsram1.Init.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_ADDRESS_MUX_ENABLE;

   hsram1.Init.MemoryType = FSMC_MEMORY_TYPE_PSRAM;

   hsram1.Init.MemoryDataWidth = FSMC_NORSRAM_MEM_BUS_WIDTH_16;

   hsram1.Init.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_ACCESS_MODE_DISABLE;

   hsram1.Init.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_SIGNAL_POLARITY_LOW;

   hsram1.Init.WrapMode = FSMC_WRAP_MODE_DISABLE;

   hsram1.Init.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_TIMING_BEFORE_WS;

   hsram1.Init.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_OPERATION_DISABLE;

   hsram1.Init.WaitSignal = FSMC_WAIT_SIGNAL_DISABLE;

   hsram1.Init.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_MODE_DISABLE;

   hsram1.Init.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_WAIT_ENABLE;

   hsram1.Init.WriteBurst = FSMC_WRITE_BURST_DISABLE;

   /* Timing */

   Timing.AddressSetupTime = 15;

   Timing.AddressHoldTime = 15;

   Timing.DataSetupTime = 255;

   Timing.BusTurnAroundDuration = 15;

   Timing.CLKDivision = 16;

   Timing.DataLatency = 17;

   Timing.AccessMode = FSMC_ACCESS_MODE_A;

   /* ExtTiming */

   if (HAL_SRAM_Init(&hsram1, &Timing, NULL)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工程文件:

网友A:
谢谢分享;

不过现在还是用SPI接口的RAM简单,成本还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

不过现在还是用SPI接口的RAM简单,成本还低;

有没有SPI口的RAM型号,推荐一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SPI口的RAM型号,推荐一下啊。

有32M的,而且便宜;
还没拿到DEMO板;

拿到后会分享资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32M的,而且便宜;
还没拿到DEMO板;

有没有型号啊,是哪家的?正在选型,如果好用可以用用。数据手册应该有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型号啊,是哪家的?正在选型,如果好用可以用用。数据手册应该有吧。 ...

或者加我QQ:103472959,注明:21IC

IPUS 64Mbit SQPI PSRAM Preliminary Datasheet for 上海锝茂信息科技 -V0.2

网友B:
感谢分享,SPI的外设还是用的很普遍绝大多数都是SPI的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SPI的外设还是用的很普遍绝大多数都是SPI的硬件。

SPI是方便,但是没有并口的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SPI是方便,但是没有并口的快。

QSPI也很快的,SRAM内部带DDR;
不过相对并行还是慢一些;

ST官方今年4月份已经在测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