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如何用9个IO口控制22个共阳三色灯

楼主(2017-09-18):
MCU只剩9个IO口了,但是要做一个22个三色灯的跑马和呼吸灯的功能,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成本越低越好。

楼主:
自己找到的方法是用595或38译码器,不知道还有其他的方法或者自带IC的LED灯没

网友A:
只要用5个IO口可以实现32个LED,就看你底子了,

搞错了,6个IO30个L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用5个IO口可以实现32个LED,就看你底子了,

我要点的是三色灯,红蓝绿共阳封装成一个的,不能这样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点的是三色灯,红蓝绿共阳封装成一个的,不能这样接啊。

看来你只能用串行线的256级RGB LED驱动芯片了,9个IO不是问题。

网友B:
有种数字RGB LED,内置w2811串行控制的,1个IO就可以驱动一条灯带

网友C:
进行三个IO模拟RGB,如果不需要渐变效果应该很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