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传导骚扰不过,求指点

楼主(2017-09-18):
网口传导骚扰不过,求指点

PS:网线换过,测试环境的电脑也关了,电源适配器以及被测试设备也都换过,结果差不多!

网友A:
不会是POE吧,这感觉是开关频率啊。网络变压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POE吧,这感觉是开关频率啊。网络变压器呢

支持POE供电 用的是TPS23754带POE的芯片 但是电源骚扰过了呢

网友B:
加网口滤波器·

楼主:
没有哦 应该是板子POE模块的问题 都是250KHZ及其倍频处较大

网友C:
加共模电感或者换变压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共模电感或者换变压器试试

输入端加过了 输出端不好加 地都是连在一起的  换变压器倒是好方法 但是不知道要换什么规格的?能否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端加过了 输出端不好加 地都是连在一起的  换变压器倒是好方法 但是不知道要换什么规格的?能否指教 ...

变压器初次级GND连一起不是个好的处理方式,应当分开

楼主(2017-10-18):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初次级GND连一起不是个好的处理方式,应当分开

恩  如果在输出端加共模电感的话 怎么加 一般的共模电感都是mh级别的 而输出端的功率电感是uh的,现在把共模电感接在电路后面,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初次级GND连一起不是个好的处理方式,应当分开

地分开的

网友D(2020-03-26):
你好,请问你网口传导不过的问题解决了吗?请问怎么解决的?我的机器测试出来和你的图片比较像,也是20M的地方很高。